[综合] 利用电桥镊子测量电池内阻

楼主(2024-08-21):
很久之前看了不会修老板说的那个电桥测试内阻,忘了是谁发的,就记得不会修,这几天捣鼓镊子,也不知道这种行不行,简单一个腿接个电解电容就行了,因为没有架子,用手捏着测量电池内阻只能大概,第一个粗电池是21700 三星新的大概17毫欧,稳定下来14毫欧,第二个是大红袍18650用了好几年的旧的最低33毫欧,由于手捏拍照显示36毫欧。
一个新的电池内阻大概也就13毫欧左右,排除手捏和线等因素感觉精度应该可以。
昨天其实也测试了四线但没测试电池内阻,用硅胶接线没法用,各种干扰乱跳。
最后一张是测试180毫欧 精度5%的色环电阻
提示下,接上电容需要重新校准短路点

网友A:
论坛这么火的内阻仪还没有买吗

网友B:
这电桥镊子真是厉害,我以为就几十元呢,网上一看电桥,吓我一跳,少的几百元,贵的上万元,真是大材小用啊;自己用的话,还是买个1035吧。

网友:
不错不错,有需要的上

网友:
也就测个大概吧。

网友:
测内阻反应速度快吗?

网友:
我刚买了个品牌的,还没时间对比我那胜利的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这么火的内阻仪还没有买吗

没买,主要是用的很少很少

网友C:
偶尔测试一下电池内阻,买个内阻测试仪也是吃灰状态,用电桥完全可以替代一下。我测试电池内阻也是使用许老师数字电桥 LCR电桥测试仪,加一个1000UF/35V的电解做隔离,精度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尔测试一下电池内阻,买个内阻测试仪也是吃灰状态,用电桥完全可以替代一下。我测试电池内阻也是使用许老 ...

嗯,我用的63伏120UF做隔离,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400V的测量铅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桥镊子真是厉害,我以为就几十元呢,网上一看电桥,吓我一跳,少的几百元,贵的上万元,真是大材小用啊 ...

没买。但是没那么贵吧,diy的80,众仪那款120元。你看的地方不对。

网友:
电桥镊子?镊子电桥?

网友D:
你怎么没用众仪的电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没用众仪的电桥测试。

有毛病返厂换货了

网友E:
用洞洞板做一个就是了,镊子往上一插,测个电池内阻大概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洞洞板做一个就是了,镊子往上一插,测个电池内阻大概还是没问题的

嗯已经做好了就是校准需要短接

网友:
电桥镊子的新用途

网友F:
串个电解就可以了?有啥容值要求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个电解就可以了?有啥容值要求没有?

耐压高于被测电池

网友:
请问;用众仪的电桥按这种方法测30C的汽车启动聚合物锂电池(单个3.7v)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