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技嘉120GB固态硬盘

楼主(2024-08-21):
这品质似乎不行

网友:
没有散热片?

网友:
固态硬盘也就这样吧。

网友:
技嘉不是主板和显卡么?有固态?这做工不如山寨

网友:
大同小异吧

网友:
有点像山上的

网友:
看着一般般了

网友:
这芯片做工有点差。

网友:
才4年就坏了?

网友:
256G或者512G起步了,容量太小不够用了

网友:
能说说哪里不行吗

网友:
这是SATA,不是M2。根本就不会烫手。。。

网友:
贴牌通货……有点拉低GA的品味了

网友:
现在SSD都想分一杯羹

网友:
挂着技嘉牌子的小作坊吧

网友:
不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
还可以吧,至少比黑片强,反正这种没什么门槛

网友:
看这芯片咋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