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费两瓶可乐维修新日电动车前减震器锈死故障

楼主(2024-08-21):
三年不到的车子,前减震器竟然锈死了,颠簸太厉害忍不了,决定换一个新的。

问了本地几家店铺都说没有配件,淘宝也没有一样的,说是尺寸和挡泥板安装不配,醉了。
先撬开上面的盖子

里面的油封处锈得厉害,卡死了

拆掉挡泥板螺丝

螺丝是不锈钢的,没锈

前叉四颗内六角螺丝,有点锈,松开之后想把减震器拆下来,但是卡得很死

没办法,拆轮子吧,先松开鼓刹

电炮干掉螺丝,第二次用这个新电炮哈哈,上一次是修洗衣机

各种砸和撬,总算把这对减震器拆下来了,拿着它跑了十几公里,
附近得维修店和新日专卖店都问过了,没有配件

那就只能自己维修了,先撬开顶部的塑料盖子,里面也锈了

拿大铁锤砸了几下,没想到卡死了,动不了

底部的螺丝也锈了,缸体还有点漏油

其中一根多锤几下带出来很多脏油泥,至少还是能弹的,另一根完全不弹了

底部焊缝反正是漏了,相当于缸体没有油了

继续砸,原本光滑的杆子锈成麻子了

又是各种砸了半个多小时,带出来的脏油泥越来越多

可以看到杆子上面已经锈了几个毫米厚的锈渣了,拿凿子铲掉之后继续砸

总算把另一根卡死的也砸通了,一地的脏油

去买了两瓶可乐,拿到修车店借来一把大号L型扳手,把减震器顶部的大螺丝帽给取下来了,家里没这么大的,
弹簧还是油乎乎的没锈,固定光杆的大螺丝太深没法拆下来,作罢

最后各种打磨,钢丝刷,涂机油黄油,总算把两根杆子都弄得能伸缩了

看着锈坑触目惊心

浪费了一片尿不湿用来擦油,油封也没换,反正漏油了,里面打了黄油装回去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前减震器锈得这么惨,还买不到配件,真是醉了,光杆尺寸是27mm,下面油封好像是37mm,
不知道能不能单独换这个光杆和油封

网友:
结构不好,配件又差,导致储水湾太多。上上盖前内凹填些锂基润滑脂会好点吧

网友:
前叉上的防水胶套呢?没这个配件,下雨了减震上部装着雨水,天长日久,能不锈么!

网友:
整条换吧,这种锈得那么厉害的,换新油封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A:
某宝上应该有,至于挡泥板固定,有单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应该有,至于挡泥板固定,有单卖的。

没查到这个尺寸的减震器,先凑合用,现在还是能当弹簧减震用的

网友:
万能宝上搜差不多尺寸的,然后那个挡泥罩的孔对不上就改个位置重新打

网友:
楼主发了这么多图,一目了然,修理真难。

网友B:
三年不到就这样了,这质量也堪忧。不过大佬的修法,感觉用不长。不如买新减震,如果挡泥板不合适自己研究挡泥板。

网友:
锈得是够厉害的,长期在外面淋雨造成的吧?

网友C:
防尘套不行进水进尘土

网友D:
电炮是大友5733吗?我也想买个电炮当虎摸党,偶尔用一下,目前在大有5733和威克士272、279、289之间挣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年不到就这样了,这质量也堪忧。不过大佬的修法,感觉用不长。不如买新减震,如果挡泥板不合适自己研究挡 ...

后面再看看,凉快点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尘套不行进水进尘土

我还是头一次见前减震器锈这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炮是大友5733吗?我也想买个电炮当虎摸党,偶尔用一下,目前在大有5733和威克士272、279、289之间挣扎。 ...

我回去看看型号啊,买了三套,双电一充,

网友E:
怎么堵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堵漏呢?

不堵了,换成高粘度黄油,就这么凑合吧,当个普通弹簧减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堵了,换成高粘度黄油,就这么凑合吧,当个普通弹簧减震

噢。这样的说
这样水能进去不?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他!!!

网友:
这是进水了吧,上面油封不行,下雨进水,长时间水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