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套12.6V锂电钻充电器3串接反后烧电阻修复顺便调了充电变灯截止电压

楼主(2024-08-21):
二套12.6V锂电钻充电器3串接反后烧电阻修复顺便调了充电变灯截止电压
移动版T12第一版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2665-1-1.html

移动版T12第二版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2794-1-1.html
想当年。。这是给锂电钻充电用的,结果,做了一对3串2并再2串的移动T12,粗心充电座正负极反了一组,充电器直接绿灯不变灯,后来拆解检查发现只是烧了检流电阻,换上后再测试变灯截止电压,发现离谱的不行,修改了与431连通的电阻阻值,将两个充电器调试成截止12.52V左右即可。有坛友问为啥不弄成12.6V截止?咳咳,就是大神坛友建议不要刚好12.6V,给电池电压余量啊。
充电时没反应,直接是绿灯,测试输出接口没有电压,拆开一看,检流电阻烧了。

这个充电器是坛友推荐的,小黄鱼6元包邮,做工还不错。

拆的时候还不好拆,板子有些受损,变压器的焊点都撕脱了。

前面板

大锤法都拆不了壳,最后破拆。

拆下检流电阻,直接粉碎了。

另一个充电器当时通过温总指教,搞了搭桥,将截止电压稳在12.55V

调试这个挺麻烦的,没有闲暇的时间真不建议这么折腾,充满电变灯后测试静止电压等等。

找适配电阻,并联串联均可以,弄搭桥头疼。

好在结果是美好的。

两个充电器,最后都在可控范围。

破拆的,壳子裂了,只能用胶粘起来。

很乱,谢谢欣赏。

网友:
我说个小技巧,对付这种难拆的的电器的外壳,可以找一根棉线或者耐高温的芳纶线,直接来回抽拉线,摩擦产生的热量可以割开的,这个方法切割PVC塑料水管也特别好用。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搞这么精细的测试,完美收官

网友A:
看了两遍没看明白,两个充电器串联?给3串2并再2串的T12移动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两遍没看明白,两个充电器串联?给3串2并再2串的T12移动电池充电??? ...

两个3串的电池组,分两个保护板,串联给T12供电。充电两个DC口,可以一个个充,也可以两个一起充

网友:
虽然楼主有神功,但是一不小心接反了,只得花很多功夫来维修。

网友:
充电器做工还行,值得修

网友:
外壳看上去不怎么样   板子还行

网友:
6元包邮15W的充电器,给移动版T12充电要好久啊

网友:
图画的有点龙飞凤舞的感觉。

网友:
这壳子这么结实

大锤法搞不定只能上台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3串的电池组,分两个保护板,串联给T12供电。充电两个DC口,可以一个个充,也可以两个一起充 ...

明白了,所以两个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必须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能查、能修、能改,确实是高手!

网友:
其实13V左右才对,电池保护板充电口都带防反接二极管,会降压0.几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3串的电池组,分两个保护板,串联给T12供电。充电两个DC口,可以一个个充,也可以两个一起充 ...

解答了我的疑惑,给我看的一愣一愣,嘎嘎

网友:
两个万用表不错

网友:
既有技术又有耐心

网友B:
这充电器做工真不错,楼主能否告知小黄鱼店名,或者充电器品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器做工真不错,楼主能否告知小黄鱼店名,或者充电器品牌型号

好早买的了,人家已经不卖这种电源了,本来我也想重新买个备用,后来坛友推荐了这个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77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