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的实验,人体会导电电路图怎么画

楼主(2024-08-21):
电路图弄丢了,哪位朋友帮忙画一下。三极管是s9014

网友:
二个三极管构成达林顿放大电路,人体是构成偏置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问题也违规吗?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种扔个低级问题就跑了的灌水账号就是浪费大家的生命

网友:
这个图都要人帮画嘛。。。要是我就不好意思混下去了

网友:
额,都不加一个限流电阻的吗?

网友:
附图增加LED限流电阻,就算3V电池在这里不至于一定烧毁LED,还是按照基本电路规则操作.

网友:
搜 感应电笔 电路图

网友C:
实际上电路还有点不稳定,在干扰强一点的地方有概率 LED会不触摸也直接点亮,建议在TD点对地增加一个10MΩ左右的电阻,这样触摸没有那么灵敏,没有触摸干扰也不会误点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种扔个低级问题就跑了的灌水账号就是浪费大家的生命 ...

虽然我比你大,我也喊你大哥。我知道你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电路还有点不稳定,在干扰强一点的地方有概率 LED会不触摸也直接点亮,建议在TD点对地增加一个10MΩ左 ...

实际情况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
给你个我们已经量产的单节电池驱动LED的吧

网友:
用普通测电笔测量火线氖泡会发光,手不握电笔尾端金属片电笔就不亮,这不就是人体导电的最好证据吗?电路图就更简单了,都不用画。

网友:
电池也是刷单的碳性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种扔个低级问题就跑了的灌水账号就是浪费大家的生命 ...

不是经常干这事就好了。坛里有几个号经常干这事,简单的才多人回答,引起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