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光纤弯曲度过大会导致不能上网

楼主(2024-08-21):
一个邻居家里的网不通了,让过去看一下,发现电脑显示网络是不通的,也就线路不通,看光入户的光纤那里比较乱,弯曲度有点大,可能是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给碰到了,捊了一下,劲量使线的弯曲度变小,电脑这边显示通了。

网友A:
是不是光纤本身品质不太好?之前试过90度走墙角,没问题。

网友:
网上搜的:
光缆的弯曲半径对于保持高性能和使用寿命至关重要。安装期间,确保拉力下的最小弯曲半径为电缆直径(d)的20倍,安装后,保持最小长期弯曲半径为电缆直径的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光纤本身品质不太好?之前试过90度走墙角,没问题。

90度应该不是直角的,外面还是有一定的弧度的

网友:
90度弯是可以的,90度折铁定不行

网友:
90度光线能反射传输下去吗?极端情形是原路返回!

网友:
没有90度弯,转弯弧形圈不小于10公分一般不会不通!

网友:
看着像是冷端子接的头,会不会是纤芯在端子头里面轻微伸缩了

网友:
太弯了里面的光线折射角偏差太大,信号就差

网友:
弯折狠了有折断的风险

网友:
带外皮的光缆折不成纯90度的弯    都会有弧度。裸纤可以折成90度但是网络基本就不通了。

网友:
虽然我们看不到光,但是用红外线信号发生器可以检测光纤通断;这种光纤,就好比一列18节的火车,想转90度的大弯,肯定是不行的,会脱轨翻车的;也就是光纤在传输时,收到砸扁,折弯时肯定导致传输信号衰减,甚至没有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90度应该不是直角的,外面还是有一定的弧度的

对的,小R角,不是纯直角,有点像信用卡的那种圆角。

网友:
楼主划线这个弯曲度肯定是正常的,这个弯曲度不会影响通信。估计光纤内部有折断的地方,某个角度又对接上了。

网友:
估计里面有折断的硬伤

网友:
我觉得是那个头松了或者光纤里面断了,否则这样的弯度问题不大, 我家的光猫的光纤是打着转的都没事。

网友:
  90度可以的   新装几根都是走门缝  贴着门框上下折几个90度弯

网友:
光纤肯定不能过度弯折,这是常识,电线只要不断就镁问题。

网友:
如果光纤有问题,一般光猫会亮红灯

网友:
要么是里面半通不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