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米洗衣机哒哒响锁不上门

楼主(2024-08-21):
今天拆小米洗衣机
刚开始是偶尔锁不上
到了昨天干脆就哒哒响,锁不上,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理他
以为这个机械锁的部分不会引起其他东西损坏,结果他就给你烧电脑板了,
他通过这个管子控制门锁,然后管这个机动电路是没有隔离的,然后板子就管子击穿了大的小的,直连着单片机的

做用料真的省。。12V的哪个电源,小小一非隔离的。。。
网上看了一下,都一大片门锁烧主板的。。。这真的省料啊。给个光耦会死人吗。。。。
当年就为了能WIFI联网家里都买了小米。

就是他坏了。。一定是短路了

网友A:
拆这个挺费劲的,有响声是不是有杂物进了排水电机那里了

网友:
其实就是换一个门锁的事情,为什么全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这个挺费劲的,有响声是不是有杂物进了排水电机那里了

从面板右下的排污检修口打开,可以看到水泵叶片,但如果有异物的话还是得拆水泵。另外水泵大概用3年准坏,唧唧的异响

网友:
嗯,维修这类大家电也是力气活.

网友:
还能修复么

网友:
烧了 板子?  谢谢分享

网友:
小米品控  一言难尽啊

网友:
正常,我美的洗衣机之前也是门开关问题,接口烧了接触不良,我拆开加焊,结果插回插反了,一开BOOM,跳闸了,然后检查,主控也烧了,直接网上换板,还好才60块

楼主:
主板短路了。我拆了三极管。还是短路。我就知难而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面板右下的排污检修口打开,可以看到水泵叶片,但如果有异物的话还是得拆水泵。另外水泵大概用3年准坏, ...

我用好多年了。这个东东设计不好。。换过风机。。买不能买烘工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面板右下的排污检修口打开,可以看到水泵叶片,但如果有异物的话还是得拆水泵。另外水泵大概用3年准坏, ...

我没坏过水泵。。清过一次排污口

网友:
见过西门子的控制板么???
洗衣机不管啥款式都是热地(用变压器的都是热地)
单片机接三极管驱动可控硅,简直在所有洗衣机最常见的了

网友:
这用了几年了?还是以前的家电省心,用上十多年都不闹腾

网友:
这是谁家代工的,算是设计缺陷么?还是业内普遍都这么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短路了。我拆了三极管。还是短路。我就知难而退了。。

买套主板换了,也不贵。淘宝上好像80多

网友:
我家里没有任何小米设备

网友:
米家涉足领域还是蛮广的,保修期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好多年了。这个东东设计不好。。换过风机。。买不能买烘工一体的。 ...

是的   洗烘一体的配重会有缺陷  脱水会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