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大家小心最近的STM32G031G8U6芯片劣质翻新货泛滥

楼主(2024-08-21):
由于DIY需要小体积芯片,前段时间逛某宝的时候无意中看到STM32G031G8U6这颗芯片,价格也很便宜。所以就陆陆续续用红包撸了几十颗。期间单片机程序一直没有写好,所以也就一直没测试。昨天程序编写完成,于是就焊了一片到板子上准备写入程序。试了1个多小时,死活不识别,当然也无法写入程序。期间反复确认了线路正常,杜邦线正常,STlink正常,芯片焊接没有问题。

今天不死心,拿出剩下的4块PCB和另外4颗STM32G031G8U6芯片焊上后再试。2颗识别成功,但是里面已经有程序了。2颗确认锁定状态,不知道能不能解锁。

至此确认这5颗芯片都是拆机片,其中2颗有程序但是无锁的勉强算能用,其他3颗无法使用。

在此提醒各位小心这个芯片。最近最好别买别碰。如果已经买了的,尽快测试下是否有问题。

补充下商家店铺名称方便大家避雷:恒芯世纪

网友:
拆机片确实容易翻车 ,好多某宝上面写全新的其实都是翻新的

网友A:
我记得stlink或者jlink可以解锁的吧,还有比拆机片更过分的拿国产兼容片甚至不兼容片重新达标,引脚都对不上
我最近玩的也是拆机的g030,串口下载锁了,jlink和daplink能识别,无法下载,最后测试发现上电瞬间可以下载成功

网友B:
ST芯片不存在锁死的状态吧。好像都能解锁。就是里边的程序无法读出来而已。

网友:
国产单片机也假货泛滥了,你敢信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706-1-1.html

网友C:
stm32解锁很容易啊,jlink用指令unlock。不从供应商渠道拿货碰到翻新货旧货很正常。话说就算是代理商有的也玩幺蛾子,碰到一次用的ADI的运放,十几块一片,公司买了两盘共5k,送样的时候我这测试都正常,准备外发贴片前我说从盘料上拆两片下来测一下就发现盘料有问题,两盘最后都退了

网友:
stlink utility直接完全擦除。自然就解锁

网友D:
芯片荒之后不玩STM32了 ,现在都是用国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stlink或者jlink可以解锁的吧,还有比拆机片更过分的拿国产兼容片甚至不兼容片重新达标,引脚都对不 ...

看锁到哪个级别,锁死的就没办法解锁,没锁死还能解开。

拆机片我也买过,而且是明知拆机片,但是人家价格低+人家直接说清楚的,而且买到的拆机片也是清空了程序并且确认能用的。这种其实对于DIY来说问题不大。
但是今天我说的这种是压根就没清空程序的,也不确定能否解锁。目前我手上的5颗确定1颗是没救了,剩下2颗不确定能不能解锁,以后再试了。剩下2颗能用的没清理掉以前的程序也算没有完成回收的步骤。

这个芯片我看到好几家都在卖,而且都挺便宜。我看到有几家已经有差评了,情况和我类似。运气最差的一个说10片坏9片,这就完全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芯片不存在锁死的状态吧。好像都能解锁。就是里边的程序无法读出来而已。 ...

有锁死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解锁很容易啊,jlink用指令unlock。不从供应商渠道拿货碰到翻新货旧货很正常。话说就算是代理商有的也 ...

我买的价格确实便宜,就算是拆机片我也认了。但是前提得是正常能用的拆机片吧。现在这种大半不能用的我肯定不接受啊。

STM32解锁看锁到什么级别的。没锁死的话能解,锁死了就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荒之后不玩STM32了 ,现在都是用国产片.

试过用国产替代,贵不说,bug多,问题多,没法用,最后放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stlink或者jlink可以解锁的吧,还有比拆机片更过分的拿国产兼容片甚至不兼容片重新达标,引脚都对不 ...

是不是里面的上一个程序没有打开SWD下载功能?

网友:
  这种事情害人不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用国产替代,贵不说,bug多,问题多,没法用,最后放弃了

贵??? 做啥产品要求很高啊,我用WCH和STC做产品没有发现啥了不得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里面的上一个程序没有打开SWD下载功能?

stm32g系列的增加了个bootn的寄存器,默认禁用boot0,空白片默认开启串口下载,一旦下载程序后就默认禁用串口下载了,swd有可能在程序中当做普通IO了,导致程序串口+swd都无法下载,网上查了下上电瞬间会先检测swd,所以只能上电卡时间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锁到哪个级别,锁死的就没办法解锁,没锁死还能解开。

拆机片我也买过,而且是明知拆机片,但是人家价 ...

我只直接批量买的电子烟板子自己拆机,某宝stm32的便宜货各种千奇百怪的来源,主打一个谁用谁扎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贵??? 做啥产品要求很高啊,我用WCH和STC做产品没有发现啥了不得的问题呀.

STC不贵吗?

网友:
最近用TSSOP-20的STC8H2K08U 价格1元每片,之前用SOP-8的STC8G1K8做串口工控小设备记得0.8元以内,用LQFP-48的CH32V203C8T6价格2.4元.个人觉得很超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