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速度25以下电瓶车和速度25以上电瓶车,在电机、刹车、车架上的区别大么?

楼主(2024-08-21):
速度25以下电瓶车,和速度25以上电瓶车是不是没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电池的电压?
25以下电瓶车的刹车系统是否比25以上的简单很多?还是完全一样?有相关的拆解比较图么

网友:
速度25以下那是因为要符合新国标车的标准,我的九号F90M速度也是25以下,前后碟刹。

网友:
25以上和25以下没有明显的界限吧?我买了个小牛F100电动车,属于国标绿牌电动车,原厂限速25,4s店给解了限速,能跑35,但表显最高25,其实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另外马路上经常见到跑的嗖嗖的大型电动车(可以定义为电摩了),带着车蹬子安装位,上着绿牌。

厂商在设计不同速度,不同档次的电动车时,肯定考虑了车重,电机功率,车速,轮胎以及刹车性能等各方因素,区别肯定是多方面的。

网友A:
我的小驴有三个档,20,40,60,最快跑过74

网友:
上牌后专卖店会给你改成30码

网友:
肯定是有区别的,执行表准不一样,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
有区别,但差别不大。新国标不要骑太快,35差不多了

网友:
  25  不如骑自行车

  那帮逼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驴有三个档,20,40,60,最快跑过74

电动车的速度表,就没见过几个准的,或者说误差小的。

网友:
没啥区别吧,需要后面自己解锁速度

网友:
电池的电压也没有区别   只是控制器限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的速度表,就没见过几个准的,或者说误差小的。

误差不是很大

网友:
有区别啊,主要是和钱包有关系

网友:
这种混乱状况下,你只能按下限使用

网友:
25都是为了符合国标,大部分人都解锁了

网友:
喔,是不是现在的改进了?以前我骑摩托,和同事电动并排走,我表显30多,电动表显5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