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的旧件,改个可调电源用上。

楼主(2024-08-21):
攒的表头,电位器,旋钮,接线柱,开关,螺丝,角码,线。。。。有空改个电源。。,改ATX电源方法,网上教程太多,主要是做个盒子,放置表头,电位器,接线柱,买个盒子最方便,最省事,但尺寸不合适。用费料(别人丢的墙板,易加工)按电源盒的宽度下料。麻烦的是每个角码要攻丝。。电压已初步完成粗细调节,待后面进一步完善。

网友:
都是垃圾做出来的,显示出高大上的技术

网友:
对楼主我只能仰望和膜拜了~

网友:
哇,楼主仓库真大啊
收这么多旧件,我看上的就是那些镀金接线柱

网友A:
攒着么多附件,心里的可调已经构思好些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攒着么多附件,心里的可调已经构思好些年了

平时喜欢收集,电阻,电容,二三极管,集成块,发光管,M1-M16铁,不锈钢,铜各型螺丝,螺母,自攻螺丝,铝合金,钢结构件,轴承,开关电源,废线,接插件,有空时就想动手玩下

网友:
都是古董的感觉了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吧,仰望一下

网友:
看着就历史悠久

网友B:
用什么开的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开的模?

钻头钻,锉刀修下即可,易加工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开的模?

钻头钻,锉刀修,

楼主:
已完工。最高电压27v左右,限制电流11A左右,电表精度还可以,万用表实测。。。,电压表分三档位,2v,20V,200v,电流表分五档位,2mA,20mA,200MA,2A,20A。也可只用来测外部电源。。。。电压,电流含粗/细调。恒压,恒流指示。2A和20A有专用插孔。

楼主:
限制最大电流11A左右,平常也用不上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艺不错啊

还需要磨练,谢谢

楼主:
要求测量精度是本次制作的目的,1V(2v档),2V(20V档),4V(200V档)校正。

楼主:
143欧,加电压1.43v,电流显示10.02mA(理论值10.00mA)

楼主:
330欧电阻,分别加电压0.66v,1.98V,3.3V,理论电流值应20,60,100mA,实际测量电流值如图(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