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转发一个采用TL431的超级电容均衡电路

楼主(2024-08-21):
原图是给锂电均衡用的,我改了下。图中设置均衡电压2.75左右,实测在2.7v多,我的超级电容是2.8v的。开启均衡时LED会亮,点焊控制板上充满亮灯电路也可以省啦。放电负载三个二极管串联,二极管压降会随电流增大而增大,超级电容充电方案采用限流稳压电源,稳压值稍大于电容耐压值问题不大。

网友A:
两个超级电容串联时的均衡电压2.75???

网友:
电容都串联了怎么均衡?

网友:
中间电压取样都没有,更谈不上均衡,只是个限压电路

网友B:
这……是不是只有一个电容啊。。。图上多加了一个?

网友:
2电容串联时每个两端电压取决于每个容量,容量差的越大越不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只有一个电容啊。。。图上多加了一个?

是,多画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超级电容串联时的均衡电压2.75???

多画了一个电容

网友:
用这个电路给万用表用两串锂电做过均衡,效果不错。

网友C:
学习学习,还是没看懂

网友D:
有原图吗,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原图吗,想看看

这个是原图,图片不怎么清楚,原图是给锂电池用的,431参考端分压是用的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还是没看懂

原理基本上就是431稳压的原理,431负载能力有限,三极管作用可以认为是扩流。三个二极管作用,一是充当放电负载,另外三个二极管压降叠加差不多相当于LED压降,方便均衡指示,如果用电阻,阻值小了均衡电路工作了可能LED还不点亮,阻值选大点,均衡小电流时灯会点亮,但是均衡电流受限于电阻,相对小些。另外一个作用二极管压降可以分担点三极管的功耗。

网友E:
这个怎么投入实用呢?正常均衡电路除了考虑电压平衡以外,必须是非常低的待机功耗,否则就要充完电断开所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投入实用呢?正常均衡电路除了考虑电压平衡以外,必须是非常低的待机功耗,否则就要充完电断开所有 ...

计算一下吧:分压电阻消耗的电流2.8/110000大概是200多微安算300微安吧,正常431的电流在1ma以下算1ma,加起来也就1.3ma电流,另外还有三极管二极管等的漏电流,曾试过3伏多电压加到be极,万用表微安档测不到漏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一下吧:分压电阻消耗的电流2.8/110000大概是200多微安算300微安吧,正常431的电流在1ma以下算1ma, ...

1.3ma属于非常大的的漏电流了,压根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具备限压功能的电路,可能复杂了点。

网友(2024-10-31):
感谢大佬分享新思路,点焊机431均衡一般都是这种的比较多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61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