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150针intel 5代CPU上H81主板的魔改BIOS

楼主(2024-08-21):
H81芯片组主板上Intel 5代CPU(i5-5675c、i7-5775c、e3-1265lv4、e3-1285lv4、e3-1285v4)
网盘中有两个BIOS,根据SmxDiy技术论坛奶黄包大大魔改教程制作,基于华硕H97M-E、华擎H97M-ITX官方BIOS魔改。

华硕、华擎主板请用编程器刷入,开机前,扣主板电池,清CMOS,首次亮机较慢。
实测主板:清华同方H81M-CT
CPU: i5-5675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SSCOkskFiKwNS5FC98cMA
提取码:pu5a

网友:
  买个工作站 服务器机箱  带主板  风扇 电源  100来块钱   直接上

网友:
H81应该是支持4代的,这样搞可以用5代?

网友A:
b85能不能用?

网友:
按理说接口一样的话都能通用,但主板厂家就是不发布升级bios程序,只能大神魔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85能不能用?

我手头没有B85的,你可以刷试试。要不你网上找找,好像有B85魔改上五代U的

网友B:
请问楼主,七彩虹h81主板可以刷吗.

网友C:
主要是加入cpu微码,有能力可以自己改

网友(2024-10-04):
百度网盘失效了。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加入cpu微码,有能力可以自己改

我在Q85的主板BIOS加了微码,无法开机,应还要改其它的

网友D:
楼主麻烦共享一下修改教程,学习一下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
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花了不少精力,又能改成什么样?没有风险?

网友E:
华擎的刷在华擎b85m-itx上一切正常,华硕b85m-g刷了华硕的按开机键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能不能再看一看?愿意付费定制

网友:
加入cpu微码

楼主(2025-04-11):
引用 网友E:
华擎的刷在华擎b85m-itx上一切正常,华硕b85m-g刷了华硕的按开机键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能不能再看一看?愿 ...

付费倒是不必,纯属个人爱好玩玩!手头没有你说的那款华硕主板,没法测试啊!一般板型越相近,成功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七彩虹h81主板可以刷吗.

七彩虹H81网上有人玩过魔改上5代U的,你网上找找,说不定有将BIOS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麻烦共享一下修改教程,学习一下如何修改,谢谢

你自己去看SmxDiy技术论坛

网友F:
需要8m bios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8m bios芯片吗

是的,另外华硕主板必须用原主板同型号同容量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另外华硕主板必须用原主板同型号同容量芯片。

好的感谢!最近正在折腾华擎h81itx上装5代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