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304铁门,门锁焊接该用哪种焊机?

楼主(2024-08-21):
304门锁焊接,对焊机和焊条都有哪些要求?

各位玩过焊机么

网友:
氩弧焊,激光焊

网友:
默认就是氩弧焊啊,不过一般人没有,要么就钎焊,用铂k焊条,但是必须有大焊炬,手法要求也高一般人也没有。那就只有无气二保焊,有不锈钢焊丝,或者一般的手把焊也有不锈钢焊条。个人觉得无气二保焊比较好上手。最后一种就是不锈钢拉铆钉也比较结实。钻头要买含钴钻头。绿林30多1到6.5毫米的那个钻头套装就可以。我的小车床就在用,干不锈钢就像戳豆腐。

网友:
门应该是201的钢材,锁肯定不是304了。但这种还是用氩弧焊比较美观。

网友:
不是应该焊几个螺帽再固定锁么?换锁不方便啊

网友A:
  这种 激光焊接好看

  其他的一个个大黑疤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焊呢!?用螺栓不行吗?

网友:
304材料用亚焊了,电焊要用304焊支,手法要好,一般用304的门都不厚(外层304里面201或铁,你懂的)

网友:
我喜欢用螺栓,门这边用拉铆螺母,不用每次都磨掉、再焊接,麻烦

网友:
为了装个门锁去买套焊机吗?

网友B:
用普通焊机就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 激光焊接好看

  其他的一个个大黑疤

不开氩气肯定黑

网友C:
还是用螺丝固定好,焊接薄板容易变形,焊点不能太大太多

网友:
WS
WSM
WSME
ZX7买得起哪个用哪个吧

网友:
普通焊机就行

网友:
螺丝螺母应该足够了,挺好看的

网友:
普通手把焊+304焊条,在其他地方引弧加热焊条,然后点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螺丝固定好,焊接薄板容易变形,焊点不能太大太多

这种铁门的门锁一般都是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焊机就行呀!!!

并夕夕上的50元焊机也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