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得力 DL8490 测量电压部分故障,不知道哪儿坏了。

楼主(2024-08-21):
这个 得力 DL8490 买了有几年,价格不贵,扔在我妈那,备不时之需,之间使用过几次,没发现什么毛病。
前2天偶然发现它测量5号电池只有0.4V,当时不清楚是表的问题,还是电池就是这个电压,带会家后对比测量发现是表具问题。
1、拆开后换过6F22(9V)电池(原表具电池电压正常9.2X伏)后故障依旧;
2、考虑到夏天,并且长期不用,使用热风枪(180度)吹过主板,故障依旧;
3、热风枪吹完待自然冷却后用洗板水洗过。
4、在板测量下图中电阻,阻值正常。

注:上图中拆机后发现有个电阻1763 (176千欧),感觉引脚好像有点问题,自己用100K+75K电阻换了下;

1、拆机图 (主板上器件不多,主控牛屎,还有一个LM358,其他就是电阻、电容、二极管)

2、直流测量对比

3、交流测量对比

4、电阻档没有问题(电阻测量从下往上测)

这个表哪儿有问题,能否提示下,谢谢

网友A:
取样电路中可能有电容失效

网友B:
先查蓝白色的可变电阻,是否接触不良,导致变值,若正常,再查电容是否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蓝白色的可变电阻,是否接触不良,导致变值,若正常,再查电容是否失效 ...

之前查过,这个可变电阻有3个脚,其中2个脚在电路板上是短路的,没有短路的2个脚之间电阻好像在180欧左右,另这个可变电阻我没调过,原始上面还点了点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路中可能有电容失效

能否圈一下那个可能是取样电容。图片中的最大电容(cbb,可能是积分电容),我取下来测过好像是100n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蓝白色的可变电阻,是否接触不良,导致变值,若正常,再查电容是否失效 ...

感谢!回家仔细查了下就是这个可变电阻的问题。
回家测量这个可变电阻器(201)200欧的阻值都上K了,后来想到可能热风枪吹电路板的时候加速板了它的老化(之前测量180欧{这个阻值修好后发现也有点大了}左右,当时看见阻值在正常范围类就没在意)。

用一个多圈电位器替换它(501)

简单校准后实际测得值为100.x欧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家仔细查了下就是这个可变电阻的问题。
回家测量这个可变电阻器(201)200欧的阻值都上K了,后来 ...

不用谢!幸好你故障现象说了比较详细,包括图片,这样分析起来就比较靠谱,加上以前处理过类似的故障。现在更换的可变电阻档次优于原来的,接下来要重新校准了,最好找一台四位半以上的高精度台式表来校准,电流、电压等测量功能从小到大都要校准一遍为好

网友C:
楼主修个炮灰表都用上电子镊子了

网友:
描述这么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个炮灰表都用上电子镊子了

前几天买的lcr镊子,不用也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幸好你故障现象说了比较详细,包括图片,这样分析起来就比较靠谱,加上以前处理过类似的故障。现 ...

其实还不太细心,如果仔细看一楼照片,这个可变电阻最大值是200欧,照片的电阻指针那个位置应该也在100欧附近,前期测量时的180欧,这个阻值都已经接近这个可变电阻最大值了,指针的位置则应靠近左脚或右脚。
当时测量后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再细心点,就能发现这个问题。
我记得在B站up主有一个叫“笔记本维修厮“其中有个视频说到维修中发现一个贴片电容mlcc有问题,我现在想他是怎么发现这个故障点的(笔记本上电容没有1000也有500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还不太细心,如果仔细看一楼照片,这个可变电阻最大值是200欧,照片的电阻指针那个位置应该也在100欧 ...

加电烧机热成像能解决一大部分的贴片电容短路,再上示波器测噪声,又能解决一大部分开路,剩下的凭经验蒙参数异常,比如震荡或者积分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