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8.21:在同事电脑上挂个黑群7.2.1的,竟然成功了。

楼主(2024-08-21):
刷个U盘,引导是RR的24.4.1,修改VID ,PID,MAC后,引导,安装DS3617xs_7.2.1-69057 Update 5(系统安装包)
一次成功,正常。
网卡是:RTL8168

安装完成后,直接把6.2.2的原来的硬盘挂上去后,直接选择在线重组,一会儿就完成了。原来数据都正常。

网友:
同样的配置,用了几年了,我的是联想p320

网友:
安装黑群晖本来就很简单

网友:
黑群不就是这么玩的么!

网友:
本来就没难度啊,以前引导不完善也就是网卡可能驱动不了,否则怎么会说黑裙最适合小白?

楼主:
原来都是6.2.2的,这次借别人电脑测试了一下7.2.1的。

网友:
哦哦,学习了,原来可以这样直接升级黑裙,直接换引导U盘就行了

网友A:
说起来都是泪,我用gen8装黑裙,网上买的付费教程,但装了几遍各种毛病,也不想用虚拟机跑,最后还是老老实实装windows 2008了

网友:
学习了!
有空得了解下黑群晖了,挺流行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请教一下,在哪里修改修改VID ,PID,MAC,谢谢。以前安装6的系统需要修改,前段时间升级7后,没找到修改的地方,也正常运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在哪里修改修改VID ,PID,MAC,谢谢。以前安装6的系统需要修改,前段时间升级7后,没找到修改的 ...

7的引导现在不需要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都是泪,我用gen8装黑裙,网上买的付费教程,但装了几遍各种毛病,也不想用虚拟机跑,最后还是老老实 ...

同时gen8黑裙,7.2.1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的引导现在不需要修改了

我的系统win11的,引导u盘做好后,直接我的电脑就可以看到50M的U盘,进入就可以看到user-config.yml文件,直接记事本打开,最后就是
vid: "0x13fe"
pid: "0x4100"
修改成你U盘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在哪里修改修改VID ,PID,MAC,谢谢。以前安装6的系统需要修改,前段时间升级7后,没找到修改的 ...

我的系统win11的,引导u盘做好后,直接我的电脑就可以看到50M的U盘,进入就可以看到user-config.yml文件,直接记事本打开,最后就是
vid: "0x13fe"
pid: "0x4100"
修改成你U盘的就可以了。

网友:
同事:真的谢谢你啊。

网友:
同事的电脑成了你的啦

网友:
前几年用旧硬件搭了一台,跑着软路由和青龙面板,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网友D:
我安装的arpl 的断更后 一直未更新  这个版本无需修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安装的arpl 的断更后 一直未更新  这个版本无需修改东西

改一下vid pid,sn,ma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