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ETC供电改造方案咨询

楼主(2024-08-21):
改造原因:老款ETC,内部有一只14250锂电池和1520锂电容和太阳能。因汽车长期地库存放,ETC太阳能充不上电,2-3年ETC电池就耗光。没电了自己换了电池还要去指定地点解锁,太折腾。
前提:已经锁死防拆开关。
方案:买一个能同时安装2块26650(或18650)可充电锂电池的接线盒,把正极并联,负极并联,在正极引线焊接一只1N5819肖基特二极管,利用其导通电压低的特点(0.33-0.6v),将26650的3.7-4.2v电压降低至3.9v以下,以保护ETC内部的1520锂电容(该电容充电电压不要超过3.9v)。将电池盒的正负引线接上SM2.54-2P母插座,与从ETC锂电容正负极引出线的公插头连接起来,组成外置26650可充电池+内置1520锂电容+太阳能充电的ETC供电系统,然后拆掉ETC内部的14250不可充电锂电池。当26650电压低于3.5v时,锂电容的电压为3.5-0.33=3.17v,ETC就会电量低报警,先在电池盒空位放入一只满电的26650(或18650),然后再拿走需要充电的电池,保证ETC不会掉电失效。
楼主地处北方,车里不会太热。
请教各位有没有哪里不合适?

还可以用4056充电板,接入点烟器的USB5v直流电,输出最高4.2v给26650电池充电,这样基本就不用单独拆下电池充电了。只是4056的待机电流为1微安,不知多长时间会把电池的电耗光。

补充内容 (2024-8-26 10:45):
疑惑的一点是,因为锂电容的容量很小,ETC待机耗电也很小,4.2V锂电池通过二极管给锂电容充满电,电容电压达到3.9V,充电电流就非常微小了,此时...

补充内容 (2024-8-26 10:46):
此时,锂电池几乎没有什么耗电,电压可能还是4.2V,此时二极管还有没有0.3V压降?负极的电压到底是4.2V还是3.9V?

网友A:
ETC出现问题以后不需要修理,直接打电话给客服,换新解决。

网友B:
既然已经锁死了防拆开关,平时天气好的话时不时就拿到太阳底下晒个把小时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C出现问题以后不需要修理,直接打电话给客服,换新解决。

已经用了5,6年了,2年时没电免费换新过,自己又换过一次电池,前几天走高速,路上低电量报警,出闸机时交易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锁死了防拆开关,平时天气好的话时不时就拿到太阳底下晒个把小时就可以啦!
...

经常忘记晒太阳

网友:
两三年还折腾?人生有多少个两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ETC出现问题以后不需要修理,直接打电话给客服,换新解决。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没必要瞎折腾。

网友:
打电话给客服,换新

网友C:
什么etc那么烂,我的车上装的etc用了6年都还有电,后面车子都卖掉了,etc都还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etc那么烂,我的车上装的etc用了6年都还有电,后面车子都卖掉了,etc都还正常用 ...

楼主的车是2-3年长期地库存放,ETC太阳能充不上电造成的。

网友D:
2015年的ETC还在工作。因为一直很稳定,前年换车都没舍得换ETC。趁着拆下来的机会悄悄地把防拆开关给旁路了。
自己粘好后去激活时对方极力劝说换新的,坚拒。对方上车用手使掰了几下OBU没掰动,这才同意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etc那么烂,我的车上装的etc用了6年都还有电,后面车子都卖掉了,etc都还正常用 ...

我也是长期停地库,用了10年。
当年插的是一张有效期10年的信用卡,一直用到信用卡过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15年的ETC还在工作。因为一直很稳定,前年换车都没舍得换ETC。趁着拆下来的机会悄悄地把防拆开关给旁路了 ...

微信支付宝申请的ETC,可以自己激活。

网友:
提示我,我的车也很久没开了,要看一下etc是不是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微信支付宝申请的ETC,可以自己激活。

如果老的常掉链子,肯定早就换了。新的也许可靠性更高,但需要时间验证。再就是旁路防拆开关费了不小的劲,不想让自己的劳动成果打水漂。

网友:
目前江苏地区新版的ECT设备升级成了无卡式(设备不免费要花50块),信号更加灵敏,最主要是升级成支持TYPE-C充电了,随便充一次几乎够用1年之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老的常掉链子,肯定早就换了。新的也许可靠性更高,但需要时间验证。再就是旁路防拆开关费了不小的劲 ...

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想看人家脸色给解锁,还有就是已经用了尼龙粘扣粘在风挡玻璃,被发现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15年的ETC还在工作。因为一直很稳定,前年换车都没舍得换ETC。趁着拆下来的机会悄悄地把防拆开关给旁路了 ...

我当年是激活后回家自己掰下来,短接防拆开关后再去银行说自己掉了,人家重新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老的常掉链子,肯定早就换了。新的也许可靠性更高,但需要时间验证。再就是旁路防拆开关费了不小的劲 ...

那开关,不是可以用针管捅进3M双面胶到开关位置挤上几滴502胶水就可以固定开关在拆卸时,不会弹起吗?

网友:
我的ETC用了7年了,也是前几天没电了,我自己把它从风挡上扣下来了,也没管防拆开关,现在就问可以自己拆开换电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