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500v耐压测试仪diy成功

楼主(2024-08-21):
用网购的电蚊拍电路板改的,自锁按键和非自锁按键共存,外加电容放电模块整合一个盒子里。总成本20以下电蚊拍主板4.6高压电压表头10.66(龙乡星华牌的)壳子拆机的按键船型开关什么的就先不算钱了。

楼主:
发完贴发现电压到不了3500以上了难道要挂??????

楼主:
现在又能上到3500以上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能上到3500以上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种电蚊拍变压器有漏电,要稳定要拆解重新绕或者直接重新自己绕制一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A:
我比较关注最大电流有多大。通常电蚊拍改的,电流只能到几十微安。如果低压时电流能做到几毫安,就很方便测大电解电容。

网友:
中间的触点开关坏了不好换吧,应该弄一个容易更换的...

-------------------

网友B:
既然成功了,就画个板呗~

网友:
电蚊拍是个好东西,电一只小蚊子还是蛮好的,而且安全可靠,电不到人的,毕竟电流太小了;但是要是改成高压的耐压测试仪,检测电容二极管晶体管的耐压值,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高的电压;你这个小盒子里的布线有点乱,估计漏电啊。

楼主:
此处我要提出一个违反欧姆定律的发现了,如图在输出串电阻后电流却变大了,不串电阻电流就是几十微安,我串过1MΩ 2MΩ电流也有1.2左右电阻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关注最大电流有多大。通常电蚊拍改的,电流只能到几十微安。如果低压时电流能做到几毫安,就很方便测 ...

不过我把输出电容也改了改成4个串联,为了增加电容耐压其中有个电容标称容值102,电蚊拍买的pdd这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成功了,就画个板呗~

那些不会弄呀!我就会这样按功能原理飞线,毕竟空间太小了,要最大化利用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我把输出电容也改了改成4个串联,为了增加电容耐压其中有个电容标称容值102,电蚊拍买的pdd这家的 ...

实测电流真能达到4mA?本人表示怀疑。3500V*4mA=14W,就算升压转换效率是100%,除以5v电压,电流为2.8A。普通非快充的手机充电器最大电流才2A!
实际上电蚊拍效率能有60%~70%就不错了,算下来输入电流高达4A以上。。。这是平均电流。
电蚊拍工作在BCM模式,峰值电流8A。就算你有那么大电流的电源,电蚊拍里的开关管能不能承受住都不一定。
退一步说,1.8mA的输出电流我都怀疑。。。

如果真能达到,那我很想知道你这电蚊拍模块是在哪里买的,我一定去买。

楼主:
首先这东西最高电压又降到3000出头了测试的电流数据是两个档测二极管和一千欧电阻的高压输出电流,卖家信息上面已回帖,等我解决最高电压不能稳在3500以上再实测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电流真能达到4mA?本人表示怀疑。3500V*4mA=14W,就算升压转换效率是100%,除以5v电压,电流为2.8A。 ...

上面已回帖不串电阻也是输出几十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已回帖不串电阻也是输出几十ua

刚才只看了10楼没看9楼。
不串电阻电流小,串了电阻电流反而大,感觉违反欧姆定律了?
并不是。欧姆定律的前提是电压相同。实际上电蚊拍是个开环电路,能升压不能稳压,3500V只是个开路电压。你串/不串电阻或者串不同电阻,输出电压是不一样的。
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不串电阻(或电阻不大)的时候,自激振荡电路根本没有充分振荡起来。

楼主:
从输入电流上看没有问题,以前出现内部漏电是我涂了绝缘漆漆不干时漏电的地方会打火并冒泡(漆不干时),漆干了后电压就恢复正常了,莫非绝缘漆已漏电

网友:
电蚊拍电压太高了

测元件耐压几百伏就够

楼主:
电路分析什么的我不懂只想有什么元件就一点一点的试试到满意为止,明天再测,回去检测以下绝缘再看电压能不能回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只看了10楼没看9楼。
不串电阻电流小,串了电阻电流反而大,感觉违反欧姆定律了?
并不是。欧姆定律 ...

在此先谢过你发布的电风扇改轴承的帖子,我买了套件晚上回去改造

网友:
3500V能测什么?升压到3500V电流估计只有几十微安吧,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