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9F02T2AOCMG4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4-08-21):
几个月前换了个电脑,有个2242ngff接口,于是买了两颗02t贴在atp 2259h(换了2258h) 2242的板子上,
做了个500g的小盘用,当时开卡用的SM2258_L06B_FWQ1018CD_MPQ1016A,ecc=5开卡rdt,0坏块,

于是开开心心装在电脑上用,前段时间还是想换个三星的颗粒,恰好看到有卖k9pmgb8d2m,bga152的颗粒,买了两颗,顺便买了几个创见的2258h板,

问题描述:02t就拆下来打算做u盘,结果死活无法开卡,这个颗粒当时在atp板子上也挺奇怪的,用镁光的d9stq就不行,换三星的k4b8g
,开卡缓存设置选512x2就能开,双晶双通道???
现在再贴回atp板子也无法开卡了,表现为rdt开卡可以,但是跑不过,跑了几圈,连开卡也不行了,但是换58xt就可以,只是58xt只能以bobk的颗粒开卡,也能很容易开出640g容量,换了几个板子,缓存,甚至不同板子开其它镁光的l06b都没问题,所以排除板子问题,问题应该还是颗粒或者设置的问题,不知道原因,求大佬指点

楼主:
跑圈是58xt开卡480g时候跑的,台电的2258h的4贴板子,现在开成了640g的盘,还是想开成mlc模式

网友:
多找找固件试试?

网友:
不知道
对付用吧

楼主:
用58xt开了一遍,重新用58h开,居然好了,不知道原因,是不是颗粒需要清空的原因?

跑了一圈也没有任何问题,易驱线跑的,速度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58xt开了一遍,重新用58h开,居然好了,不知道原因,是不是颗粒需要清空的原因?

大概率是的。可能之前颗粒里面还有错误的固件吧,58xt重新开卡就清空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的。可能之前颗粒里面还有错误的固件吧,58xt重新开卡就清空颗粒了 ...

猜测是这样的

网友:
还能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