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水位传感器 海尔洗衣机报E2故障的元凶

楼主(2024-08-21):
家里的海尔洗衣机总是报E2故障,无法启动洗衣服。查询说明书说是水位传感器故障,问了一下售后刚刚过保1个月,保外维修要150。擦,万恶的商家,万恶的资本,就卡着过保修期出故障。本着能省就省,不给商家赚钱机会的打算,小马哥家购买同型号传感器只要9.9包邮。果断下单---收到货马上换上就能转了。它转我也赚了。下面是今天的重点,拆解换下来的传感器。

废话不多说,上图:

外观

能看到插接口。

一根塑料管连接这个接口。另一端通向洗衣机滚筒内。大概原理就滚筒内的压力(是气压还是水压?)通过管子连通到这个传感器,传感器给主板相应的信号。

一小块电路板,三个触点,背面也有三个金手指触点。
中间是塑料螺丝,转动可以校准传感。

拆下螺丝,内有弹簧。用嘴吹一下下面的进气口,中间这个活塞可以上下移动。

中间这个活塞下面也有弹簧顶着,加上上面这个,就是活塞悬在中间。带动这个铁氧体移动,

活塞外面是线圈,线圈连接电路板。背面是一个芯片。型号是TC4069U, 是颗CMOS反相器芯片。

六路反相器芯片,只用了一路。为什么不用更简单的反相器呢?

线圈接头

线圈正脸

网友:
我前些年也修过类似故障,不过运气好,水位传感器没坏: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755-1-1.html

网友:
看到水位传感器的全貌了。

网友:
海尔洗衣机就爱坏水位传感器

网友:
我觉得清理一下里面的污垢就能好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机器不坏,厂家吃什么。

网友:
拆解侦破,是线圈断线坏了吗?看这结构是不是应该还可以修复好呢?

网友:
反相器有可能并联使用的,提高负载能力

网友:
大家有知道说什么原理的嘛

网友:
好像没有讲到重点

网友:
又涨姿势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内部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没看出是哪里坏了。

网友:
9.9包邮的传感器是没必要修旧的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修修呗  大家也涨涨见识   反相器换了 试试

网友:
其它品牌也差不多,用个几年传感器出故障,刚拆了个小天鹅的,塑料件开裂了,漏气,用502封上即可。
还遇到一次没有损坏的现象,只是把小管子重新插拔了一下就好了,内部失压导致?奇怪,这东西密封性有那么好么?

网友:
估计不是什么元器件损坏,就是那个活塞上下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