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024最强鼠标拆解改造:VIPER 3 PRO

楼主(2024-08-21):
当然这个最强大概是媒体造势的,我也就受到影响买了一个
老实说,好久好久没买鼠标了,我手上的鼠标还停留在 G9X 那个时代。 我觉得那个鼠标足够好用了。

当然,就被以前的战友吐血推荐,就这个就这个,想哪指哪 超爽,让我一定要搞一个。。太爽了。
我想了又想,所以还是买了一个。算是多年以后再买的鼠标,也为了玩起来感觉爽一点而已

至于是否好用还是什么怎么准什么的,就不多说了。这些没意思,到这里就是拆。
其实这个鼠标网上拆解无数,也没必要非说怎么拆。就说说怎么改以及改的目的吧

目的:
1、改脚贴,原装脚贴面积太巨大,接触面积大阻力就大,这个要改小,我就喜欢滑的!直接贴小圆点,效果不佳,且容易蹭底盘(高度不精确)
2、改微动,原装微动硬,快速连点累,手感差
3、改滚轮,原装滚轮重,经常浏览网页手会断,而且,编码器不改动根本用不住。

我主要就是换微动,有阵子也很喜欢各种微动来回更换,试试手感。最后我就喜欢 D2F-01F-T 这个微动,按压的过程有种均匀的反馈感,然后就是不累手。原装的那个光微动脆且硬,难用得一批。但是光微动和机械微动压根不兼容。因此通过万能的各大站,我发现这个早就有人出了改造机械微动的板子了,那还说啥,直接干啊。

脚贴撕掉,就能看到4个螺丝,拧掉
下板不动了, 又没有要动的必要,直接干上板,四个螺丝。

然后是两个小螺丝,板子就下来了

这个是原装的板子,还有原装的滚轮编码器。全部放一边

下面改造开始 :

1、改脚贴

原装脚贴太大,在原装脚贴上直接贴小圆点,会丢帧! 撕掉脚贴,在粘小圆点,可能会层底盘! 所以这里先做个脚贴性质的填充板,然后在贴小白点。

为确保形状贴合,用铅笔拓印一下形状,然后贴到塑料包装壳上,剪刀开剪!!剪完了 就是精修下,轮廓贴合OK

OK 剩下的就是在板材下面贴一层双面胶,最后组装时使用

2、改微动

微动替换板到位,这个微动板,老实说我觉得 直插式我是觉得不理想,氧化什么的 很可能让开关接触不良,什么双击问题,编码器乱跳问题,本质就是接触不良。想了想,一定要自己处理下,不然用不住的

这里还好原装开关的引脚就有弯曲 而不是直板,因此插入非常费劲,同时接触必然非常紧。比那个什么内爪可靠的多。内抓只是保证接触上,死死撑住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把开关脚打磨一下 然后就图上导电膏(不是润滑油  触点专用导电膏) ,防止氧化,然后就使劲往里插,结果他这个电路板做工强度有点不够看,直接脱焊了。。。
好吧 那就再补焊一下,,老实说 他这个做的不够好,外面焊盘都没多少,强度确实不够。

补焊好后 就可以大力出奇迹了。老实说,非常紧,特别紧,绝不是松松垮垮上上下下的。加上涂了导电膏防止氧化后,应该顶得住用了

3、改编码器

这里说下 ,基本上滚轮编码器最后都是脏污太重,堵塞在传感电极之间,影响工作的--没错就是突然回弹那种!
说把电刷磨断的,我是没见过,我也不大相信 他在没把鼠标外壳用报废的情况下,把编码器的电刷磨断了。人手又不是电动机,就算以前的四驱车电机,那种小铜片的电刷,也能玩几个月呢。人家电机每分钟万转的速度,也能转一阵子呢。滚轮这个。。。想磨断,还是考虑下滚轮能不能顶得住 你的手会不会腱鞘炎吧!
这次带的是金轮编码器,不管什么轮,我的感觉就是 弹力太大,必须调整!

先拆 ,TTC也算是把编码器研究透了,他们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脏污问题,所以他们的结构就是把整个编码器做到外壳内部,整体密封起来

(很多编码器都是开放的)
一个防止润滑油流失 一个增长使用寿命
拆机图也看得出来,TTC 在润滑方面,也明细下了本,寿命是有保障的!比很多拆开后 干干的那种 强不少的。 但是--还不够!(对我来说)

先简单清洗下 ,把原来的润滑油洗掉
其他 外面的金属罩,给他弯曲一下,为了一会装起来,外壳能更加紧贴和密封内部结构

这里再把电刷稍微往上调一下, 原因是: 我会打大量润滑油,如果电刷弹力不足,可能接触不良 (这个不是一定的,大家可以自己理解,但是反正磨坏什么的 就是真的想太多 其他的见仁见智)

还有就是自己修磨下 弹片,这个弹片就是刻度感的主要来源,原装的 弹力过大,(对我的手感而言 ,我喜欢轻盈顺滑的手感,但是又需要超长的寿命 所以只能DIY)

数码之家22合一螺丝刀出境

还有:注意 调整千万别跟着感觉走,那个就是扯淡,调一调 然后把编码器拼起来 (组装起来 ,但是别把金属外壳压上 用手摁着能转就行)然后插上滚轮 滚动一下 自己感觉下刻度感的粒度大小,大或者小 都可以微调,但是装起来后 就别想调第二次了!

这个金属外壳基本是一次性的,能拆装一次 已经是极限!!! 再拆一次 绝对断腿 !  就算不断腿,他的紧合力也没了,编码器必然没多久就接触不良(电刷和电极之间的解除压力都没法保证了)

最后就是组装了,这里用的是润滑剂:两个作用 1是提供顺滑的手感  2是清理掉触点摩擦产生的碎屑   。这里我多放了点,因为整个结构师密封的,不会流失太多。滚轮在转动的过程中,会使润滑油在密封的空间内流动,从而把摩擦产生的碎屑充分带走,多量的油,也保证了更长的使用时间(厂家要这么做 估计都倒闭了!!)
组装完后,可以看到 金属外壳紧紧贴住了塑料部分,保证了密封性

整体都组装好后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还定做了 整体CNC的滚轮 作为钟表爱好者,总是对圆圆的,对称的精密的轮子 着魔
这个全铝合金的轮子,满足了机械迷对轮子的一切追求!
轮子防滑效果尤其的好,横纹防护同时还做了磨砂! 非常精致。另外转起来 非常对称。

4、微调

玩过改装的,都知道这才是最痛苦的一件事!!!!
不同微动的工作高度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有些微动换上后,直接虚位非常大,很影响手感
有些微动装上后,直接不工作,螺丝一拧,微动自己就给他按下去了。 这就需要调整,就是高了就把塑料点往下锉 低了就垫高

这里还有个插曲,就是改装板子的那个中键开关,简直垃圾。 手感极差,所以自己改
结果改了才发现,这个东西很难搞,因为标准开关要么5MM的高度 --低了,7.2MM高度--高了!
要自己改,看他原装的高度 感觉实在6.5mm 左右.改装板子的也知道低了,开关底下垫了个塑料件,增加高度,但是依然差距很大,而且手感垃圾。

我找了个7.2的松下放行,这个开关手感OK的,就是高了 ,那就使劲往矮里磨 ,磨一磨 然后比对一下。。

最终个左右键还有开关全部调整到位--总装

脚贴效果

总体效果 ---爽。左右按键点起来非常舒服,滚顺滑且有舒服的刻度感,中键按压的反馈也可以,不过还是比原装的差一点,先救这样了,毕竟中键功能现在已经比较鸡肋了,最常用的是网上滚和往下滚。

鼠标脚贴也改的不错,没有失真问题,也没有蹭底盘的问题,摩擦力很小 --爽!

网友:
那个CNC的铝合金滚轮很棒,绝对的经典,下次我也要换这种滚轮

网友A:
这是游戏鼠标啊。

办公还得罗技。

网友B:
你的滚轮在哪家定做的,搞个链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滚轮在哪家定做的,搞个链接来

连接就不放了 论坛打广告貌似不行。 咸鱼搜铝合金滚轮定制,多的一批,你看谁的信誉最好 评价最好 就选谁的,真说估计都是1个或者两个厂子在做的 。一套CNC可一点也不便宜,哪些咸鱼店主不可能自己花钱买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游戏鼠标啊。

办公还得罗技。

办公 罗技的滚轮 爽的1批,那个MASTER 2什么的 ,很好用,对付几百页的WORD文档!

网友:
这家伙,整得挺复杂啊,机械结构好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游戏鼠标啊。

办公还得罗技。

我用的是个摩天手的小无线鼠标,开始还挺省电,现在不行了,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一节碳性电池能用20天,前段时间搞的次点的碳性电池,两个礼拜一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个摩天手的小无线鼠标,开始还挺省电,现在不行了,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一节碳性电池能用20天, ...

办公推荐你个罗技M705,省点好用,记得装驱动。

网友:
佩服你折腾的精神

网友:
好强的动手能力,自已都快能生产鼠标了。

网友:
用的G303做办公鼠标,光栅轮无烦恼。原微动刚开始出现双击后,拆下清理2次后直到想体验新微动也没出现过问题,瞄了眼订单这鼠标居然用了9年多了。几月前想试试新的亿次微动,换了左键,别的未曾更换,除了正常办公也是时不时玩游戏。
后面买了个703放家里用,结果是编码轮,没用多久就出现定位不准,换了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个摩天手的小无线鼠标,开始还挺省电,现在不行了,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一节碳性电池能用20天, ...

说到这个 你可找对论坛了,这个论坛最喜欢的就是 把锂电池到处焊, 一说续航,乐可给你回复 搞个18650 改个充电口看看。 我记得 也是有个鼠标 原装电池 700 也可以了,然后哪些丧心病狂的,硬是给他改了个5000的电池。。。。。。 虽然重的一批,但是真的电量充足,根本用不没

网友:
这改的真不是一点点的难,极致手搓也就这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公推荐你个罗技M705,省点好用,记得装驱动。

刚查了查,这个鼠标看起来好贵啊
现在不舍得花钱了,刚毕业那会儿花几百块钱买个鼠标直接就掏钱,现在不舍得啦
手头这个用着感觉也还行,费点电不怕,现在用的镍氢电池,旁边放个充电器,没电了直接换
越上岁数越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这个 你可找对论坛了,这个论坛最喜欢的就是 把锂电池到处焊, 一说续航,乐可给你回复 搞个18650 改 ...

一直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测量着电流也还行,不知道是电池不行还是哪有毛病。
这个摩天手x130本来是键鼠套装的,后来键盘让我给用废了只留下个鼠标了
拆开过看里面都是小小的贴片,我也没有那个手艺,就这样用着吧
买了降压的芯片,也想着改成锂电的,但一直没有时间,感觉也没有那个改的激情了呢

网友:
填充板螺丝位置打孔,下次拆装方便

网友:
logitech g300s

这辈子很难替换~~~

网友:
趣味无穷啊

网友:
用坏的鼠标估计有2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