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宝骏560钥匙

楼主(2024-08-21):
无钥匙启动,最近摔了一次就用不了,貌似晶振坏了,按键灯不亮,有谁知道这种晶振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吗?丝印是13.560    59:p438

网友A:
这种是无源的吧?

网友:
13.560晶振是无源晶振,32倍频后是443.92频率配对.摔后可能频率偏移了。

网友B:
先拆下来,看看几个有效的脚,两个肯定就是无源。

基本上除了精密仪器和音响设备,其他的不会用有源晶振。

网友:
淘宝问问呗

网友C:
先找示波器查看一下再说

网友D:
我只想问问那个是防盗芯片?是黑长条那一对(两个)?如果是,怎么会是两个,机械匙里不是只有一个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问问那个是防盗芯片?是黑长条那一对(两个)?如果是,怎么会是两个,机械匙里不是只有一个吗{:030: ...

应该都是防盗芯片。通过NFC技术与车辆ECU单元对码。黑色圆圈可能是无电池启动感应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都是防盗芯片。通过NFC技术与车辆ECU单元对码。黑色圆圈可能是无电池启动感应线圈。 ...

黑圆那里我的摇控是2032电池金属卡座,其它基本一样。问题怎么机械匙一个芯就行(没芯启动不了汽车)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无源的吧?

应该是,只能死马当死活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下来,看看几个有效的脚,两个肯定就是无源。

基本上除了精密仪器和音响设备,其他的不会用有源晶振。 ...

4脚的,等晶振回来换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示波器查看一下再说

没有这么高级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 简陋

别看简陋,淘宝要1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问问那个是防盗芯片?是黑长条那一对(两个)?如果是,怎么会是两个,机械匙里不是只有一个吗{:030: ...

那一对我也不懂,没有电阻,能导通

网友:
在等维修后的结果。

网友:
贴片晶振,没风枪还不怎么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