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咨询:有人给行车记录仪加过延迟开机的模块或者外界头子么?

楼主(2024-08-21):
咨询:有人给行车记录仪加过延迟开机的模块或者外界头子么?

   如题,现在车子启动,行车记录仪要开机关机再开机,挺烦的。有大神弄过么?

网友:
我早就弄了的,简单的电容三极管加继电器延时电路,Acc断开后延时20秒断开长电,这个延时断开长电用于记录仪、大屏、我的WiFi模块等等。

网友:
加延时电路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为什么车子启动记录仪会开机再关机?记录仪没有内置电池吗?有电池设置10几秒的熄火关机时间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记录仪的电源接的是车载播放器的USB口,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我现在直接接到发动机电源上了,不断电。

网友:
淘宝上有模块卖,单片机检测电压,高于一个电压才给输出。
有个邢台的卖家,模块做工一般,但用着还挺稳定的。

网友:
不是接到ACC上就好了嘛?而且一般记录仪都个小超级电容在里面,即使你插的USB也能撑住几十秒吧
我就是接到ACC,然后买了个铝壳灌胶密封的DC降压,12转5V,在接到记录仪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