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t硬盘啥情况,扫描竟然要20小时

楼主(2024-08-21):
各位扫描3t硬盘一般需要多久?

是不是8个小时就够了

网友A:
这硬盘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
楼主最好报一下硬盘型号,3.5寸还是2.5寸,多少转速,SATA还是USB接口?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最终的时间。

网友:
500集还得6个小时,

网友B:
耐心点吧,硬盘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硬盘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为何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心点吧,硬盘是不正常的。

为何说硬盘不正常?smart好像没异常啊

网友:
挂sata
口还是u口?

楼主:
挂移动硬盘盒测的

网友C:
u口能这速度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口能这速度已经不错了

3000/20/3600=0.042G/s=42MB/2

这速度算不错么

网友D:
我用盒子U口扫16T用22小时

网友:
插主板原生口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盒子U口扫16T用22小时

为何我扫3t也要20多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我扫3t也要20多个小时

换软件Victoria扫,主要看读取速度

网友E:
硬盘盒至少要用USB3的,你这是挂2.0上了吧

网友:
u口2.0的速度也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盒至少要用USB3的,你这是挂2.0上了吧

挂在usb3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