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家用台虎钳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4-08-21):
切小东西用脚踩着,

一打滑脚就遭殃了
是不是最好买个台虎钳?
各位家中台虎钳是什么样子的,可否放个图上来

网友:
偶尔用一下,用木工夹子应该可以代替吧。

网友:
美式台钳,钳口大,底盘又大又低,直接放地上干活不用钉在地上不用担心翻倒了

网友A:
我初心不改,还是推荐这个快速精密台钳,这家做出口货的,质量好。

网友:
这是4吋的,开口150mm,比一般的产品夹持范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初心不改,还是推荐这个快速精密台钳,这家做出口货的,质量好。

你的小板凳是自己做的么
这小板凳是不是不够结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小板凳是自己做的么
这小板凳是不是不够结实

好眼力,自己对付上的,还行。只是需隔几个月把各处的螺丝紧紧。那家也有装台钳的铁三脚架卖,一百多元,肯定结实。我只是觉得自己也用不了几年了,就没买。

网友:
铁三脚架最上边的图上有。

网友:
这东西只能说是要根据自己需求

网友:
偶 用的是美式的台虎钳,不需要固定在小板凳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初心不改,还是推荐这个快速精密台钳,这家做出口货的,质量好。

你这个台虎钳多重?2kg以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眼力,自己对付上的,还行。只是需隔几个月把各处的螺丝紧紧。那家也有装台钳的铁三脚架卖,一百多元, ...

为何用不了几年
几年后,你可能把宝贝都出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台虎钳多重?2kg以下么?

这回眼神差多了,就是夹在桌子边的2吋小台钳也有2公斤了。这个买回来后称过,11公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用不了几年
几年后,你可能把宝贝都出掉么

与共和国同龄。过几年怎么样很难预料,肯定我不会出掉任何东西,不知儿子怎么处理,反正他现在对这些玩意不感兴趣,估计我伸腿后,他会找收废品的把我的所有玩意都搬走。我有一个300多买的1.5吋不锈钢平口钳,我交代过他了,这个比较值钱,不能卖废铁价,可以多卖点钱。

网友:
家用 建议威克士 夹力持啊  大小都能夹   可以夹很大的板子和树枝  以后看需求在补个2寸或者3寸的小台钳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共和国同龄。过几年怎么样很难预料,肯定我不会出掉任何东西,不知儿子怎么处理,反正他现在对这些玩意 ...

我都觉得自己是老家伙了,没想到还有更老的……敬礼!!!

网友:
记得以前工厂里的老式台钳就挺好,皮实耐用随便造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个台钳,但也不知道怎么固定。在城里面空间那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也有个台钳,但也不知道怎么固定。在城里面空间那么小

是不是需要自己造个小桌子,才能用这台虎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共和国同龄。过几年怎么样很难预料,肯定我不会出掉任何东西,不知儿子怎么处理,反正他现在对这些玩意 ...

老前辈啊,论坛不开个健康版块,真是有些可惜了,
否则好多健康相关的也可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