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这么多的生态家居,到底是小米好还是华为的好

楼主(2024-08-21):
大家有推荐的吗?家里要装修,所以要搞全家桶,不想到时候各种系统的,家里的手机是华为的,平板也是,笔记本也是,

网友:
喜欢哪家用哪家呗,都大差不差的

网友:
都是用的华为,那还是用华为呗,保持一致性嘛

网友:
华为生态好

网友:
羡慕楼主啊,不仅过上了小康生活,还准备用上智能家居;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生活级别,说明楼主是土豪级别的;以后再搞一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帮你处理一切家务。

网友:
看楼主经济吧

小米生态比华为的便宜亿点点

网友:
有钱上华为,没钱上米家

网友:
小米便宜,bug多,全靠不断升级。

网友:
我觉得你很难只用一家的,因为一种系统几十种产品,谁也不能保证每一种都比别家好,所以你还是做好手机里装两家控制app的准备吧

网友:
小米的系统开放,可以兼容其他,华为的兼容性差

网友:
不接入其它的设备,就用华为,反之,用小米。

网友:
要是都没看上,首推挪鸡鸭

网友:
规模小米大。

价格华为贵。

网友:
都可以,喜欢哪个就哪个

网友:
性价比选小米,质价比选华为。

网友:
华为小米根本没有可比性,价格相差巨大不是一星半点,我做过整栋别墅的报价方案,华为的价格比小米要贵两到三倍

网友:
普通人智能家居优先小米。

网友:
我读书少,又住在乡下,想请问一下用智能家居的朋友平时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
小米好像东西多把?华为不是很清楚。小米有电视,热水器,空调,油烟机,指纹锁,猫眼监控,烟雾,煤气报警器,水淹报警器。

网友:
哪家便宜用哪家,   带遥控器的都能用 涂鸦网关接入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