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的温度探头是什么电阻型号的,是否跟汽车的空调温度传感器一样?

楼主(2024-08-21):
万用表的温度探头是什么类型的,是什么电阻类型的?和我们汽车的空调蒸发器温度传感器或者室外温度传感器一不一样的?

网友:
K型热电电偶

网友:
热电偶分很多阻值,K值,可不是都一样的。

网友:
万用表的温度探头一般是电偶的

网友:
k型热电偶,没错

网友:
k型热电偶,没没没没没错

网友:
  热电偶的测温精度真心不如热电阻,但万用表没有三线测温

网友:
一般是K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