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完工的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4-08-21):
爱好电子的人,时间久了,手头有许多退役的锂电池,所以必须DIY个内阻检测仪吧,我考察了一周,尽量利用手头的余料,决定选用这个模块比较好(见图),话不多说,上图,不妥之处请多指教.

总结一下,经过测试对比,此模块还是比较准确,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可以测试100v以下的直流电压。这个盒子是捡来的,
稍加打磨就行了,开尔文测试夹是自己焊接的,这个夹子可以收藏在盒子里,以后做个底板给封上。本人唯一感觉不足的是这个测试架不够美观,与我的盒子不配套,等以后找到材料自己再做一个(当时急等着用,就随主机买来的)

网友:
TS457不比这个好看么?

网友A:
测试架的线分别从盒子两头打孔穿进去应该会好看些。

网友B:
现在流行彩屏TS457

网友:
有一个准备吃灰

网友:
搞的不错,这个表头链接呢什么价

网友:
只有5秒的热度。

网友:
做的非常不错。

网友:
TS457多好看呀!

网友C:
看着效果还可以,螺丝换成304不锈钢沉头的就更好了。

网友:
玩电池,内阻测试仪必须有啊。

网友:
四个洞有点影响美观,开尔文夹戴套几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流行彩屏TS457

看评论说彩屏容易坏

网友:
做的不错,显示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评论说彩屏容易坏

我的买来也就拿出来用过几次,现在闲置了。彩屏再怎么容易坏,这样的使用频率也不一定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架的线分别从盒子两头打孔穿进去应该会好看些。

准备从屏上面的两个小孔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效果还可以,螺丝换成304不锈钢沉头的就更好了。

这个是临时的,后面准备自己做个测试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