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干电池升压3.3V和5V芯片,常输出和EN控制完全关断

楼主(2024-08-21):
一般5号/7号干电池的单节电压标称是1.5V,实际使用中,干电池耗电完电压是1V-0.9V(不同厂家有轻微不同),干电池满电电压是1.6V,所以两节干电池的供电电压是1.8V-3.2V之间,并不是一直恒定的3V(标称1.5Vx2),在应用中,很多需求要两节干电池保持恒定的输出电压,才能很好工作,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两节干电池升压芯片,升压到3.3V或者5V输出了。
常见的两节干电池升压至恒压3.3V和5V的芯片有两种:
一   1, EN(开关脚)控制升压功能,即EN控制关时,VOUT输出是有电压的约等于VIN输入电压。一般是一些特殊场景应用,常见的是EN一直接高电平,保持一直升压恒压输出。
如下图PW5100就是常见的例子,月销KK级数量,市场认可度很高。左边的两节干电池升压3.3V电路,右边是两节干电池升压5V电路。5V输出的比3.3V的多增加了R1和C1组成的吸收电路,在电的世界中,通断电时都会产生浪涌和尖峰电压,有了R1和C1作为吸收电流能提高可靠性。同类芯片中,在5V都要经受很大的品质考验,PW5100一直靠高品质和高可靠稳定性受很多工厂,工程师喜爱。

二,两节干电池升压芯片,3.3V和5V的EN真关断控制PW5103和PW5150
在一些应用中,如需要EN控制芯片的VIN和VOUT的关断时,PW5100是异步集成升压IC,所以EN只是控制升压功能,并不能完全关断。
真关断产品-PW5103,(3.3V输出)和PW5150(5V输出)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和应用。

网友A:
我前两天好你搜到这这个芯片,话说你这小板尺寸还是大了点,改成双面的把尺寸降到1/3大小就更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好你搜到这这个芯片,话说你这小板尺寸还是大了点,改成双面的把尺寸降到1/3大小就更好了...

------ ...

按照他这个电压需求的话电源芯片我选TPS63020,价格虽然稍微贵些,但是也才几块钱一个,电流更大余量足,1.2~5.5V输出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