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耳机丢了,有什么办法能找回来吗?

楼主(2024-08-21):
好像这个耳机 定位,只能显示最后一次使用的地方,如果放在充电盒里,并不会更新位置

网友:
拿着手机在野外找到过华为手表、看手机蓝牙连接,如果发现蓝牙连接到了手表那么手表就在附近。

网友:
兄弟,你是来搞笑的吧?电动车丢了都找不回来,何况是耳机。

网友:
查监控,沿着轨迹找,

网友:
耳机应该没有定位功能的。

网友:
在陶宝里,或在闲鱼上是可以找回来的

网友:
发寻物广告,并给予酬谢,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如果是在外面丢的,一般是找不回来的。

网友(2024-11-05):
就算有定位功能也不好找

网友:
耳机价值和找回费用 的关系

网友:
别费那劲了 直接买新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