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画了一个小尚弟线性可调电源电路板

楼主(2024-08-21):
先看看3D立体效果图

正面平面图。

背面平面图

土豪通道嘉立创文件平民通道嘉立创文件平民通道

网友A:
围观会画板的大佬...

--------------------

网友B:
这个印刷板是单面板还是双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会画板的大佬...



还在学习,不敢当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印刷板是单面板还是双面板

这个是双层板,元件全部在一面

网友C:
怎么不把电路图一并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把电路图一并发出来

嘉立创文件里面包含电路原理图和PCB文件。

网友D:
不知道效率怎么样?网上买的成品sk120   效率太低   大功率的时候  只有70%的效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效率怎么样?网上买的成品sk120   效率太低   大功率的时候  只有70%的效率。 ...

线性电源就不要谈效率了,线性电源的用途都是做实验维修设备。要是谈效率直接上开关电源了

网友:
好资料,谢谢分享,收下,成本大概多少呢

网友F:
建议把整流桥画到边缘可以加散热器的位置,5A下的整流桥发热也是非常可观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嘉立创文件里面包含电路原理图和PCB文件。

楼主,平民资料下载了,嘉立创下单怎么解析不了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把整流桥画到边缘可以加散热器的位置,5A下的整流桥发热也是非常可观的。 ...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平民资料下载了,嘉立创下单怎么解析不了呢?谢谢

嘉立创文件你需要用嘉立创的EDA载入,然后想下单也行,想修改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性电源就不要谈效率了,线性电源的用途都是做实验维修设备。要是谈效率直接上开关电源了 ...

说的也对   用途不同。各有所长,按需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文件你需要用嘉立创的EDA载入,然后想下单也行,想修改也行。

谢谢,我再试试看,平民版与富家版有区别 吗

网友:
线性电源功率管的散热非常重要。整流桥,功率管都需要设计到能加散热片。最好能加风扇散热。

网友(2024-09-29):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把电路图一并发出来

楼主的立创文件,是按照我去年提供的小尚弟改进版 V5.1做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2226-1-1.html   不过,仔细查看了一下电路图,其中 R23 我原图上是1K 楼主的文件中是10K 不知是楼主不小心标错了,还是有意更改的。但我认这为这个电阻是功率管的基射电阻,太大了,不太好。 三极管2SC945换成8050没关系,仿真软件中没有8050 所以随便找了个。
另外你的PCB图中,怎么有些元件有编号丝印,有些元件没有编号,却只有数值,现在想找到那个 R23在什么位置都不到了。

网友:
这个板子那么多锡点干啥用的?JLC能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