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飞利浦牙刷感应充电器HX6150(带消毒功能)

楼主(2024-08-21):
这个是带消毒功能的充电器,坛子里应该是没人拆过。。
之前有人拆的是单充电功能,里面全部树脂灌封,基本没啥可看
这个反正都坏了,没啥期待也还是拆了再说
底部电源部分果然还是有灌封,不过感应线圈没有
本来觉得只换个电源模块就能搞定,但是电源部分出来是3根线,就稍微比较麻烦了,怀疑多的一根线是控制或者反馈

网友:
看电路是两组供电,一组到(红黑)到无线充电电路、另一组(白黑)到消毒功能电路。

网友:
充电座不错,只是这贴片元件焊的歪歪扭扭的。

网友:
充电电路够简单啊,2个三极管,电感电容震荡~~666

网友:
看着像臭氧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