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次检修冰箱引发的xx

楼主(2024-08-21):
最近天气炎热,白天气温三十六七度,吃饭也没胃口,冰箱中常常是放的满满的剩饭剩菜,蔬菜水果,冰棍雪糕之类的。有几天突然发现饭菜或者肉类很容易变质,尤其是熟食,于是怀疑家里的冰箱有问题了。因为这个冰箱才买两年多,制冷效果非常好,夏天都只开一档。忙完之后发现冰箱启动和停止都正常,散热也正常,加大档位之后结冰迅速,食物还是会坏……
有一次吃饭之后,我找到了怀疑对象。就是这个像一次性浴帽一样的东西,防止冰箱里的食物串味的。以前家里都是用的保鲜膜,自从买了这个神器,一天到晚不知道要用多少(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我感觉这东西罩在半盘饭菜上,由于碗是不满的,里面充满了空气,好比一个保温层,冷气要较长时间才能进去,所以最上面的食物会最先坏掉。于是我极力反对家里用这个东西,家里的领导却坚决不同意,最终差点引发俄乌战争……

网友:
最终差点引发俄乌战争……

网友A:
这东西其实不如保鲜膜
反复用自然滋生细菌

网友B:
这玩意是微波炉热东西的时候套上去防止水分流失的,冰箱里没必要用这个吧

网友C:
冰箱防止串味及箱内气味不正常最好用保鲜膜隔离,冷藏室食物存放也是有期限的,环境温度高开门次数多更易使食物变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其实不如保鲜膜
反复用自然滋生细菌

我家里老人只会用这个,一次性的。其实有些碗是有盖子的,可惜大小不一,犟种的老爸老是做样子,不会用合适的盖子,经常用小盖子盖大碗,原因就是他先前拿大盖子盖小碗了,现在没大盖子了。有时我都怀疑他是故意的,故意恶心人的

网友:
我家也一直用这浴帽保险膜罩,没有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老人只会用这个,一次性的。其实有些碗是有盖子的,可惜大小不一,犟种的老爸老是做样子,不会用合 ...

呵呵,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是相同性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其实不如保鲜膜
反复用自然滋生细菌

最多用两次就扔掉了,甚至一次就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微波炉热东西的时候套上去防止水分流失的,冰箱里没必要用这个吧 ...

我也觉得是肯定用法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防止串味及箱内气味不正常最好用保鲜膜隔离,冷藏室食物存放也是有期限的,环境温度高开门次数多更易使 ...

像我们这种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尤其难伺候,孩子们这不吃那不吃

网友:
一直用这浴帽保险膜罩,用过一次就扔了,没有你说的情况。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多想一想。

网友E:
是不是冰箱需要一次彻底的消毒清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冰箱需要一次彻底的消毒清洁,

对的、冰箱有异味自己习惯了就不觉的。

网友F:
三伏天别吃剩菜,省的钱不够造害身体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伏天别吃剩菜,省的钱不够造害身体仔

不是剩菜,自己家中卤的菜。

网友:
应该不会是这个的问题,还是冰箱温度控制的问题,你可以放个温度计在冰箱内,我以前设置是5度,结果温度计显示10度,后来就调成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