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做了一根搭火线

楼主(2024-08-21):
小车电瓶估计是真的不行了,熬过了一个冬天熬不过夏天,今天在加油站熄火了。然后然后,就做了一根搭火线备用。准备换电瓶了,原车电瓶是骆驼牌的,12v/60AH/105RC,换什么样的好,请老司机来支个招。搭火线大概有3米长,应该够了,是捡的别人扔的一根设备试验线做的,夹子是以前红包撸的,应该是铁镀铜的,搭火够了。

对折后1.5米,总长差不多3米

晚上给车电瓶充个电试试,充电器忘了不知2021年还是2022年为疫情准备的。

电瓶还是原车电瓶,骆驼牌的,12v/60AH/105RC。电瓶也是遭业,估计没吃饱过,再加上寿命将至(9年多了),要饿死了(每天用车只跑了十多公里,电都充不满,偶尔跑个长途)。

网友A:
搭火线不错,换电瓶了以后还能帮助别人

网友B:
这种情况下,接个法拉电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可以延长电瓶的使用寿命。

网友:
线太长太细

网友C:
京东骆驼200多,搭火线直接买6米焊把线改的

网友D:
有保险公司呢,有点多余,还占地方,几年用不到一回,打火有点软就可以直接换电池了。

网友E:
黑色线细那么多?

网友F:
你那搭火线搞笑呢,一粗一细的、几平方的线啊?铜线不?

网友:
3米有点短了,

网友:
能用就行,至于别人说什么,别管了,就启动一下,几秒的事情

网友:
每天要跑十来公里,这电瓶不是饿死的,是累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火线不错,换电瓶了以后还能帮助别人

是滴,放车可以备用还能应急帮助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接个法拉电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可以延长电瓶的使用寿命。

说的是,但手中没有,只有先做根线应急了

楼主:
线够用,以前使用这种线试过打火,几秒的时间,好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京东骆驼200多,搭火线直接买6米焊把线改的

手中材料利用,线够用,以前使用这种线试过打火,几秒的时间,好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保险公司呢,有点多余,还占地方,几年用不到一回,打火有点软就可以直接换电池了。 ...

保险公司一年好像只有2次救援服务,用完了就没了,已用过一次了。线好用,以前使用这种线试过打火所以才捡别人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色线细那么多?

线够用,以前使用这种线试过打火,几秒的时间,好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搭火线搞笑呢,一粗一细的、几平方的线啊?铜线不?

线够用,以前使用这种线试过打火,几秒的时间,好用的很

楼主:
线不短,车头对车头或者错位一点都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