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日本本土生产的恩乃普公司的数字电桥:NF-2321 LCZ

楼主(2024-08-21):
咱们国家把数字电桥称为LCR,日本却称为LCZ。
当然,R表示电阻,Z表示阻抗,两者都正确。

精度0.1%,最高测量频率100kHz,除了可以测量常见的L、C、Z、Q、D,该机还能测量ESR、电导G、相位角θ等8种参数。

这个型号的数字电桥,在网络上居然搜索不到。费尽周折,也仅仅在NF公司的日本网站上搜到了该型号电桥的产品宣传介绍文档,使用说明书还是找不到。

网上查询得知,NF公司的中文名称是“恩乃普”或者"NF回路设计"。

收到的货看起来比垃圾还垃圾,非常脏。
遂大卸八块,塑料外壳先用洗衣粉洗,再用去污粉洗;内部倒是比较干净,但也用吹风机吹了一遍。
再组装,总算能看了。

先来几张清理后的照片。

面板图

产品型号

后部图
产品后部四个角上本来有四个支撑脚,购买时没注意到右下角断了一个脚,卖家发货后还在运输途中才在图片中发现,当时心想收货后想办法做一个脚。结果收到货后,发现在运输过程中又碰断了一个脚。
看这些支撑脚用处不大,无非是防止设备向后推时碰坏后面板的哪个接口,仔细看了看,最长的突出部分是电源保险丝座,这个座子很结实,一般也碰不坏。
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剩下的两个脚也锯掉,就成了现在这个德性,右下角损坏厉害,闲了再想法修补。

整机图

机子上盖前部原本贴了全日文的“失效期”标签,失效期为2009年8月。
发现这个标签下面还有标签,遂小心取下。
下面还有两个标签,分别是校准有效日期为2008年8月到2009年8月的校准标签,和一张合格证,有效日期为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
说明这台机子是2007年生产的。
这三张叠起来的标签都是全日文的,签名人(日文写的是“認可人”)也是日本名字。
看来这台机子是日本人用的。

这块电池已经17年了,电压还很好,足够我用一辈子了,毕竟人活到九十多岁的几率不太大。

机子内部分上下两层,上层是主板,下层是电源滤波器和电源变压器。

开机,会显示几秒钟的全8字

然后会显示几秒钟版本号1.10

接着,会显示CAL,说明是正在进行自校准,右侧屏幕会显示读秒,从10开始逐秒递减到0

自校准完成后,就可以进行测量了。
系统默认是:
1、测量参数L、C、Z(R)自动选择,也可以按L或C或Z选择测量参数;
2、等效并联或等效串联自动选择;
3、测量电平默认1V;
4、默认测量频率是1kHz。

测量电容时系统默认副参数是D值。
如下图测量1000μF电解电容时默认显示D值。

按一下ESR键,则副参数为ESR值

按一下Q键,副参数为Q值

下图是测量75pF电容的测量值

下图是测量100000pF电容的测量值

下图是测量12mH电感

下图是测量10kΩ电阻,这个电阻的相位角θ=0.09,说明是个线绕电阻。如果是无感电阻,则相位角θ=0

补充内容 (2024-8-29 11:50):
查询资料得知:在测量电容时,通过从后面板外接直流电压,可以对电容施以最高达35V的偏置电压。这对于测量电容在高电压情况下的性能提供了方...

楼主:
没研究过ESR值,不知道这个电桥的ESR是不是大家所说的电容ESR值。
因为刚才看了本坛网友发的“电解电容ESR-D值对照表”,发现我这个测量和网友的对照表相差甚远。

网友:
能测量估计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研究过ESR值,不知道这个电桥的ESR是不是大家所说的电容ESR值。
因为刚才看了本坛网友发的“电解电容ESR- ...

以电桥测量的ESR为准,那种ESR表测的只是定性判断用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ESR。而且电容个体差异很大,ESR值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值”,只有一个参考范围!

网友:
“9接着,会显示CAL,说明是正在进行自校准,右侧屏幕会显示读秒,从10开始逐秒递减到”

是10步校准,,任何一步通不过,就会提示相应的错误代码

网友A:
LCZ同LCR好像是不一样的,我看1062电桥有些标lrc meter,有些标lrz meter。见下面截图。当然,对纯电阻,Z=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Z同LCR好像是不一样的,我看1062电桥有些标lrc meter,有些标lrz meter。见下面截图。当然,对纯电阻,Z= ...

能DCR的是不是就是区分R和Z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DCR的是不是就是区分R和Z的?

R = Z * cos(θ)

网友C:
不是2007年产的,明显不是鬼子2007年的工艺水平,看电路板上元器件日期,大概是91年的产品

网友:
68HC000 应该就是摩托罗拉的68000兼容芯片

网友D:
这种LCZ,A参数读数只有阻抗Z值,没有电阻R值
要看电阻值,只能在B参数中选R值去看

而LCR,可直接在A参数中得到电阻R值

网友:
还好有电源电压选择,不然小日本的东西没法在国内用。

网友E:
超大芯片搜不到,找了个东芝TMP68HC11系列的类似芯片PDF,属于MCU微控制器
THE TMP68HC11E9 IS AN ADVANCED 8-BIT MICROCONTROLLER (MCU) WITH HIGHLY SOPHISTICATED ON-CHIP PERIPHERA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大芯片搜不到,找了个东芝TMP68HC11系列的类似芯片PDF,属于MCU微控制器
THE TMP68HC11E9 IS AN ADVANCED ...

谢谢。现在是非必要不在本坛下载,下载一次55家元。

网友:
生产年代久远了

网友F:
这个要不要开短路校准?从测试电阻结果来看这么多年精度似乎没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不要开短路校准?从测试电阻结果来看这么多年精度似乎没下降。

这台机子本身有开路清零(OPEN)和短路清零(SHORT)。
刚才开机试了下,在Z(R)主参数时,没清零时,短路阻值在2~3mΩ,按SHORT键清零后为0,但短路清零时间较长,需要十几秒。
当然,这个2~3mΩ,对于一般的测量几乎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2007年产的,明显不是鬼子2007年的工艺水平,看电路板上元器件日期,大概是91年的产品

确实是1991生产的,在日本网站的产品宣传资料下部注明资料的制作日期是91年5月。
距今已经33年了。3V锂电池33年了,电压还在3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LCZ,A参数读数只有阻抗Z值,没有电阻R值
要看电阻值,只能在B参数中选R值去看

B参数中没有R值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