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稳定性怎样?

楼主(2024-08-21):
蜗牛的电源据说很拉,
所以蜗牛是不是非常伤盘,
一个大点的硬盘,即使二手,价格都600以上,
蜗牛是不是一不小心就能把盘搞坏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
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廉价品总是这里那里有些缺陷,短时间没啥问题

网友:
这么多年过了,元件可能也有老化了,价钱还不降,还是算了吧,买个好点的。
我的今年就是连换的电源都坏了,结果一个硬盘出现坏道,还好在质保期内,直接换新解决。然后电源也换了,但是,不敢再搞了,直接下单主板机箱,重新搞了一套。

网友:
其实也没那么差劲,实在不行换个电源。
我之前一个NAS用了一个跟蜗牛同型号的电源,也用了5年没关机,硬盘也没坏,不过后来看电源已经有电容鼓了。

网友:
当年40块钱买了个机箱

网友:
当年300买了个双网口,13个硬盘口的一套。
现在难得开机用用,我就装了1块硬盘,对供电压力小很多

网友A:
有一台还在跑着呢,三块硬盘。全原装。不过准备换华为服务器电源了

网友B:
200多T的硬盘,全挂在蜗牛上的

网友C:
电源换掉,原装ssd换掉,稳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换掉,原装ssd换掉,稳得很

你的蜗牛接了几个硬盘?
现在用的是什么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多T的硬盘,全挂在蜗牛上的

12t单个硬盘,4个盘位,才50t,
你有4个蜗牛,每个蜗牛接4个12t硬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还在跑着呢,三块硬盘。全原装。不过准备换华为服务器电源了

华为服务器电源大小和蜗牛电源大小完全一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蜗牛接了几个硬盘?
现在用的是什么电源

一块80g msata,sata上一块ssd,一块8t,一块3t,电源是拆机的康舒250w

网友:
引用 楼主:
12t单个硬盘,4个盘位,才50t,
你有4个蜗牛,每个蜗牛接4个12t硬盘么 ...

我有11台蜗牛,5台在用,6台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12t单个硬盘,4个盘位,才50t,
你有4个蜗牛,每个蜗牛接4个12t硬盘么 ...

大部分是14T的,也有3T、8T、12T、16T、18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服务器电源大小和蜗牛电源大小完全一样么?

不一样,自己搞了块转接板,CSPS到AT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