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TC-1温度湿度计液晶显示屏完全不亮

楼主(2024-08-21):
家里这个HTC-1温度湿度计用了好几年了,去年开始有数字显示缺失,也没理它对付用,结果今天直接全灭了。换新电池发现就是液晶屏不显示,温度计本身是有提示音的,应该是正常工作的。对着灯光找角度看的话隐约可以看到,其实数字是显示出来了的(原本能显示的部分),就有点像笔记本液晶屏背光坏掉的那种情况。我用橡皮擦了金手指部分,也用酒精擦了导电胶条和液晶屏玻璃上的触点,结果没有卵用。本人小白,请各位支招,下一步该如何排查问题,谢谢了。

下载
资源
0

网友:
我有个外形一样的,字也开始变淡了。

网友A:
重新买一个,反正也不贵。这玩意坏了没得修。

网友B:
会不会是那个排线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买一个,反正也不贵。这玩意坏了没得修。

修这东西目的就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那个排线接触不好?

哪个排线?只有电路板上的一排金手指和一个导电胶条。而且根据我之前的经验,要是仅仅因为接触问题,当我用手去按压接触点的时候会短暂显示的,但我这个情况不同,怎么按压都是显示不出任何字来。

网友C:
十有八九是导电胶老化了,可以用万用表表笔针对准导电胶上下面的条纹,不能错位,稍施加点压力,测一下电阻来评判,省点事就直接更换导电胶条

网友:
享受修复的过程。

网友:
这玩意坏了没得修。

网友:
我有一个温湿度计用了10年了,还是正常的,导电胶条没有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D:
1.测一下金手指的输出电压,电压不够也是不能显示的;
2.用1.5V电压去接触显示屏的触点,好的话会显示。

网友E:
把导电胶条用铅笔来回划几下,试试或许能显示了。

网友:
有个一毛一样的,20年了还没坏。

网友:
板子时间就变形,和导电条之间的压力不均匀了造成的,

网友:
一.板子有元件坏,不足以驱动液晶屏显示
二.液晶屏坏,看着没有漏液现象,偏光膜老化

网友F:
我分析一下原因:
找角度能看到淡淡的数字,说明电路没有问题,那么导致显示暗淡到无法看清一般是如下原因:
1、电池电量不足会导致显示暗淡,这个最好判断,换新电池试一下。
2、液晶屏老化会导致显示暗淡,有朋友说是偏振模老化,我都归为液晶屏老化了,如果是这个原因就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分析一下原因:
找角度能看到淡淡的数字,说明电路没有问题,那么导致显示暗淡到无法看清一般是如下原因 ...

电池我是换过的,确保供电够足。液晶屏老化这个事我想问一下,它的老化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下子就老化了?我之前用着好好的,不是一点点看不见的,而是有一天起床后看到它完全不显示了,是一下子变成那样的。老化是会这样突然发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导电胶条用铅笔来回划几下,试试或许能显示了。

导电胶条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给压力的情况下几百Ω的样子,似乎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有八九是导电胶老化了,可以用万用表表笔针对准导电胶上下面的条纹,不能错位,稍施加点压力,测一下电阻 ...

我感觉导电胶条没坏,给压力的状况下几百Ω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测一下金手指的输出电压,电压不够也是不能显示的;
2.用1.5V电压去接触显示屏的触点,好的话会显示。 ...

请问2里面的这个电压,负极应该接触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