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洋NC-MQR02N镍氢充电器拆机 也称为M55

楼主(2024-08-21):
最近孩子玩具使用电池较多 买了些镍氢电池  在咸鱼购买了三洋NC-MQR02N镍氢充电器  支持快充 三种电流  唯一不支持4个七号电池  现在玩具使用七号偏多一些

拆机有三个卡扣 比较好分解  各种保护比较到位  现在的垃圾佬可以低价使用06年当时高级产物确实禁造

网友A:
搞个7号转5号,6毫米长木棍两头电线接通

网友:
当年买不起系列,只能傻充,而镍镉镍氢电池记忆效应又比较强。

网友:
好家伙,当年也买不起。

网友:
用料考究,电路上品,值得拥有。我也有一个1#、2#、5#、7#、9V方块镍氢电池通吃的充电器,难得一见,10多年来一直正常使用中。

网友:
当年买不起,现在买了一个用的少了,现在镍氢电池质量最好的还是松下爱乐普系列,家里的遥控器煤气罩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现在镍氢电池是越来越少用了,都是锂电的天下了,不过我还是有不少镍氢电池和几个充电器,除了收音机用,没啥用处了

网友:
我用的松下BQ-391也是4个5号,2个7号。

网友:
这充电器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个7号转5号,6毫米长木棍两头电线接通

现在有现成的7号转5号转接筒,装上就能直接放在5号电池位充电,问题是充电电流偏大,对电池不太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现成的7号转5号转接筒,装上就能直接放在5号电池位充电,问题是充电电流偏大,对电池不太友好。{:0 ...

四个一起充,500多mA,不烫手就行

网友C:
楼主说的不能充,应该是电池不行,这充电器有7号充电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不能充,应该是电池不行,这充电器有7号充电位置

不支持4个七号电池

网友:
可以买几个7号转5号的转接筒,效果不错。

网友:
mqr06也是三种电流模式,至今使用正常,还珍藏了一个TDR03

网友:
充电器确实不错!堆料看着舒服。

网友:
有个m57,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型号,插线款的,不是自带插头的

网友:
第一次入的镍氢充电器是M55,后来给单位的相机配了8节eneloop一代和MR57S,再后来一个三星版的M54,再后来就用锂电了,镍氢电池就用在了,燃气灶、无线鼠标和剃须刀了。

网友(2024-10-10):
黄色字体的听说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