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修两块饿死的大疆御pro电池

楼主(2024-08-21):
一块通过bq Evaluation Software软件,用sela auth 分别获取unsela和full access 权限了,就是不能改参数,改为就变成红字,写入后还是原来的数据,另外一块把饿死的电池充满后,接上保护板,第二和第三个等常亮,请大佬赐教3sh

网友A:
有会修复电池的吗?我的大疆电池鼓了好多。

网友B:
我这边都不能发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都不能发电池

京东可以发比三通一达贵点,顺丰好像也可以

网友:
这个俺也不知道,俺们这也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会修复电池的吗?我的大疆电池鼓了好多。

鼓了试试单独给电芯充电,如果没有改善就没办法了。
有些电池鼓了后充电进去会消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会修复电池的吗?我的大疆电池鼓了好多。

鼓了就换电芯啊。最好是找匹配内阻的电芯,这个有点难。
换的过程如果没要求就随便换,有要求的估计就要搭桥换。(很多笔记本可拆卸电池那种,电池换电芯就得搭桥,不然只要电池的BMS芯片只要断电就会锁死,要专业软件解锁,麻烦咧)

网友:
这个修了放心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