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NAS挪个窝,顺便清灰

楼主(2024-08-21):
因为新家的书房布局有所变动,导致nas就只能丢在书桌底下,台机机箱后面,占地不说,看起来也不舒服

前几天在网上看鞋架,正好看到一款机箱架,实际就是个木框,感觉还不错,就顺便买回来了。先把架子搭起来,木材加了乳胶,螺丝抹了免钉胶,反正不打算拆开了,还是加固一下比较耐用,搭完打了一层木蜡油,江南潮气重,打了木蜡油不容易受潮发霉

挪窝之前清个灰,上次清灰还是过年时候,蜗牛D款,换了电源,稳稳的用了6年多了

本来黑不溜秋的机箱,乐高这款挺讨喜的,蜗牛d款机箱正好也是四四方方的,于是就仿了一下,喷漆太麻烦,就是买了汽车改色膜贴了下

灰还是挺大的,机箱风扇自己加了个调速器,夏天冬天不一样转速,平衡噪音和散热

拆机清灰就不赘述了,原来只是用了一个pvc网,防尘效果不太好,这次用上了给空调用的过滤棉,透气性不错

整完了把架子放上,是不是看起来爽利多了?

楼主:
很多人问这木架子,那我就说下,懒人就跟我一样买现成就行了,30多块,可以定制尺寸

如果你有工具有精力有手艺,也可以自己买木条来制作,买1.5x4cm规格的木条,做一个机箱架也就5,6米木头,材料成本不到20

网友A:
不错不错

架子9.9

网友B:
那个过滤棉感觉挺敷衍的,灰尘可以从侧面进去,有国企的作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过滤棉感觉挺敷衍的,灰尘可以从侧面进去,有国企的作风

外面pvc网会贴一圈胶带,连带滤棉也封上了,所以没必要这里贴一圈,只要固定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架子9.9

我也想,可惜要30多块

网友:
这东西长时间开机没办法都是一堆灰

网友C:
这么点木头30多?还不如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点木头30多?还不如自己DIY

话是这么说,买买木条成本也就10几块钱,但是不想花那个功夫

网友:
都是一堆灰

网友D:
怎么样都有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都有灰

所以要定期清灰

网友E:
风扇是往里吹得好,还是往外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扇是往里吹得好,还是往外吹的好

往里吹风力集中,适合局部散热,往外出适合整体散热,而且相对灰更小,一般长期工作又只能装一个都会选往外吹,有条件一进一出

网友F:
黑群晖吗?这么大的机箱,感觉换小主机比挪窝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群晖吗?这么大的机箱,感觉换小主机比挪窝更合适。

19x19x21还叫大么?

网友G:
那个过滤的纸在哪里买的?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过滤的纸在哪里买的?叫什么名字?

空调进风口过滤棉,搜一下多的很,我买20x98cm的几块钱10张,我是空调用了不错才给nas用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看起来也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