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个关于灯泡大法修电磁炉遇见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4-08-21):
之前废品站捡了个米家电磁炉,结果通电没反应。
我在废品站捡到米家电磁炉
现在网上买了保险丝,igbt更换后,使用灯泡(挺大的一个灯泡)大法,插电开机,灯泡亮了,电磁炉有反应,长安开机,加上一锅水后点加热,然后灯泡突然更亮了一下,电磁炉就重启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问题已解决,维修插座已经做好了,就是空开有点大16A的,改天换成10A,有机会再给加一个电压电流表,直接推上空开就能烧水,速度还是挺快的,第一次修好电磁炉,运气还不错,感谢坛友的帮助。

网友A:
灯泡电阻大了,电流过大,电磁炉分不了多少电压就重启了呗,能用应该问题不大,直接接电就行

网友B:
去掉灯泡用

网友:
先开小功率试试。

网友:
可以不加灯炮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电阻大了,电流过大,电磁炉分不了多少电压就重启了呗,能用应该问题不大,直接接电就行 ...

听了坛友建议,正在做一个维修插座,因为配件还未到齐,今晚只是用最简单的拼装测试了下电磁炉,感觉电磁炉要启动但是启动不起来,因为有炸机的经历,所以要万分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灯泡用

之前炸机,啪的一声,全屋跳闸了

网友A:
你直接串个热水壶最方便了,尤其1000w以上的热水壶,电阻就50欧不到的样子,电磁炉开下低档位拷机久点没问题的话应该大功率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能开机应该问题不大了,至少没明显断路

网友:
拆了灯泡试试。。。。电磁炉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串个热水壶最方便了,尤其1000w以上的热水壶,电阻就50欧不到的样子,电磁炉开下低档位拷机久点没问 ...

有道理,可是这个热水壶不好串啊,等我做好了维修插座后,装个空开就不怕跳闸了

网友:
都能用了,还不把灯泡去掉

网友:
应该是好了,可以直接加电了,或者,换个功率大电灯泡试试

网友:
灯泡太小,建议用3000w的灯泡

网友:
去掉灯泡再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串个热水壶最方便了,尤其1000w以上的热水壶,电阻就50欧不到的样子,电磁炉开下低档位拷机久点没问 ...

灯泡大法的功率也只有100W啊,这接热水壶不是直接炸机啊

网友:
直接插上试试,看样子没啥问题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可是这个热水壶不好串啊,等我做好了维修插座后,装个空开就不怕跳闸了 ...

装空开小一点的也许要好点,电磁炉串灯泡开机不上锅的话灯泡应该闪几下有检锅的动作,但是不能带负载,一带负载就欠压保护了。比较好的办法是加个隔离变压器,功率300W左右,一旦短路变压器可以限制部分电流,不至于跳开关,烧功率管,一般变压器过载能力相对较强,短时间烧不坏

网友:
串一个灯泡,电磁炉是没法全功率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