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众仪的zt-703s示波器使用问题

楼主(2024-08-21):
大家使用众仪zt703s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切换示波器和万用表时候电池显示先是满电,然后才变回来,1.3.5和1.3.9都试了,一个情况

网友:
等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没有这款表。可能是个软件bug,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其实,就是刷新缓存的问题,倒是也没啥。

网友:
有这个现象,不影响使用。实际示波器界面影响体验的bug非常多。

网友:
这都不是事,如果电量一直刷新不了那就是问题了.不过能让厂家更新下代码也好,用户留意总有那么点别扭.

网友(2024-09-21):
顺利升级,众仪针不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