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避免在继电器模块开关接交流电时间长了烧继电器?

楼主(2024-08-21):
各位师傅:
          我买了一块继电器模块开关用于遥控卧室灯管的开关。我也按商家的图示接线但是,不知为什么今晚六点钟接的线,刚刚十一点左右就烧了继电器。用万用表扭到蜂鸣档,然后用红黑笔分别量:公共端---常闭端  通?   公共端---常开端  通?
           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会在这么短时间就烧了继电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懂的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你带的什么设备?功率多少?像电流冲击导致触点熔化粘连了。这一种继电器带电阻性的建议5A,电感电容性的还要小,
电子元器件标称值一般是短时间最大能力,建议一半规格值使用,
LED容易坏原因就两个,散热不好,满标称值电流使用,
其它元器件也类似

网友:
外接交流接触器啊

网友:
10A继电器接个灯管不至于烧,除非灯管那边短路了,要么用的劣质继电器,要不换个继电器看看?

网友:
NO-COM-NC都连通?

网友:
继电器质量不好吧,要不你的负载短路了

网友:
除了负载电流太大继电器质量不好之外,继电器供电电压不稳定或太低导致继电器吸合不够好或跳动也有可能导致触点烧坏粘连

网友:
拆开看下,估计是要么触点粘连了,要么是塑料件受热变形了。这种模块上的继电器质量都不怎么样,而且触点行程很短,开关时电弧很容易烧坏触点,买个好点的替换掉。

网友:
实话说,看继电器表面丝印,判断该继电器质量不太好,如果直接一根灯管就坏的话,应该是继电器体质问题

网友B:
继电器连个牌子标识都没有,肯定是山寨无疑了,换个好点的继电器呗

网友C:
据说磁保持继电器几乎不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带的什么设备?功率多少?像电流冲击导致触点熔化粘连了。这一种继电器带电阻性的建议5A,电感电容性的还 ...

帖子上讲了只是搞一个灯管。卧室里照明用的40W灯管而已?这个继电器也不至于连一个220V控制火线的通断都会毁坏5V的继电器?难道我得买那种直流控制交流的固态继电器????

楼主:
对,可能都烧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磁保持继电器几乎不耗电

5V直流电控制220V火线的通断也不至于......何况只是卧室里照明用的灯管40W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连个牌子标识都没有,肯定是山寨无疑了,换个好点的继电器呗

万能的马家店里买的

网友D:
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少见,你的控制电压是5V吗?你有没有测一下继电器的线圈还是好的吗?最好详细说明一下接线电路和控制方式,按照你说的情况3个触点都粘连在一起了,说明继电器里面有热熔情况,但40W的灯泡就是再差的继电器都不应该过载发热,有时间的话把继电器拆开看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E:
常开常闭都连通,在支架软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少见,你的控制电压是5V吗?你有没有测一下继电器的线圈还是好的吗?最好详细说明一下接线 ...

你所提的问题,我都一一在装之前都用万用表量过了。同时也试过了。装上后刚开始都好好的,但用不到二三个小时就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开常闭都连通,在支架软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这个所说的常开常闭都连通是在我装上三小时使用后出现继电器烧毁时,我用万用表量继电器的结果

网友:
触点两端并个电容也许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