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彩屏小型迷你便携点焊机

楼主(2024-08-22):
168大洋,电池衰减很严重用不了多久就…

网友:
这种电池版的点焊就是牺牲电池寿命换放电率

网友:
看着挺精致的

网友A:
这种点焊机得经常充放电保持电池的活性,长时间不用电池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点焊机得经常充放电保持电池的活性,长时间不用电池就容易出问题。

半年充放一次应该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年充放一次应该够了吧

半年有点久,三个月循环一次比较好

网友:
最讨厌黑板,啥也看不到

网友:
还是不跟我电容的

网友:
点焊还有这么精致的

网友:
我搞了个感觉点的不是很稳   又搞了个变压器的   还没怎么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看起来好漂亮,但大黑板子要收拾起来就感觉很麻烦

网友:
这是直接短路电池的做法,伤电池。用不久。

网友C:
锂电池或者电容大电流瞬间放电一般都会慢慢牺牲容量的。

网友:
黑色的板子确实很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或者电容大电流瞬间放电一般都会慢慢牺牲容量的。

那还是变压器的耐用,等淘到大变压器就弄一个

网友:
你们这一说,我得回去充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