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HP笔记本的BIOS文件

楼主(2024-08-22):
求HP笔记本的BIOS文件,
型号:HP ProBook 445R G6
规定识别号:HSN-Q17C-4
CPU:AMD Ryzen YM3500C4T4MFG
要初始版本的BIOS文件,exe格式,安装到U盘进BIOS选择更新BIOS的方式刷的这种,版本号大概是01.01.01或01.14.00
注意不是取下bios芯片上编程器刷的那种!
官网现在没有提供老版本的下载,只提供有8个新版本的下载,找过国内国外的HP官网都是一样不提供老版本下载链接,只能求助万能的坛友帮忙。
找到请发我邮箱:526353351@qq.com

网友A:
https://support.hp.com/cn-zh/drivers/swdetails/hp-probook-445r-g6-notebook-pc/26575216/swItemId/ob-330884-1

搜索 HP 支持
登录

支持主页
产品
软件和驱动程序
诊断工具
社区
联系惠普
业务支持
我的 HP 帐户
2
1识别
2下载
3安装
left icon回到所有软件和驱动程序
HP ProBook 445R G6 笔记本电脑
HP ProBook 445R G6 笔记本电脑
HP BIOS 和系统固件 (R79)
下载即表示您同意 HP 的条款和条件。
HP 软件许可协议。
类型:
BIOS
版本:
01.28.00 Rev.A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版本 1803(64 位)
查看全部
发布日期:
Jun 11, 2024
文件名称:
sp152945.exe
立即下载
电子邮件链接
HP 建议在安装驱动程序、软件和固件之前下载并检查自述文件/发行说明文件。
全部打开
全部折叠
说明
该软件包可用于更新采用 R79 系列 BIOS 的 HP 商用笔记本电脑系统的受支持固件。
相关文件
这些相关文件与以上软件一起使用。 无需安装,只需下载相关文件即可。
请注意: 可供安装的软件均在以上列表中,必须单独下载。
发行说明

下载发行说明
下载发行说明
修复
安装说明
1. 单击“下载”或“获取软件”按钮下载文件,并将文件保存到硬盘上的文件夹中(记下保存下载文件的文件夹)。

2. 双击下载的文件,然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修订历史记录
版本:
01.01.01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提供了初始 BIOS。
版本:
01.02.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 CPU 负载低时很容易导致触发系统风扇的问题。- 根据安全要求,将“硬件支持的 Spectre Variant 2 缓解”选项添加至 BIOS 设置。
- 启用 PSPP/LACP 电源策略。
版本:
01.09.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修复了当系统闲置约 20 分钟后,系统指纹设备无法在开机身份验证用户界面中正常运行的问题。- 启用防电池鼓包功能 v1.5。
- 从 BIOS 设置菜单中的视频内存大小中删除 128 MB 选项。
版本:
01.10.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修复了将 BIOS 显示语言设置为简体中文或繁体中文时,“HP Sure Recover”帮助消息不正确显示和被截断的问题。
- 修复了预启动触屏键盘不正确显示某些字符的问题。
- 修复了在 F10 设置界面中启用“增强 BIOS 身份验证模式”和“Capsule 更新时提示管理员身份验证”时,BIOS 更新失败,系统显示“BIOS 管理员身份验证失败”消息的问题。
- 修复了如果 F10 设置界面更改为俄语时,特殊符号显示错误的问题。
- 修复了当使用网络电缆将系统连接至 Dell 或 Targus USB Display Link Dock 时,系统启动速度慢于预期的问题。
- 修复了当使用 F10 设置界面的系统尝试用代理通过 FTP 服务器更新固件时,系统报告错误“数据传输过程失败(超出最大下载内容大小)”的问题。
- 修复了当系统配置为从代理服务器运行更新时出现的问题。在 F10 设置界面中没有设置代理服务器而运行更新时,BIOS 无法更新,系统显示错误消息“无法确定是否有新的 BIOS 可用”。
- 修复了在运行计划的 BIOS 更新前系统提示使用 BIOS 管理员和 POST 开机密码选项进行开机身份验证的问题。- 在 F10 设置界面中添加了一项功能,以支持 Pyrite NVMe SSD 的自动 DriveLock。
- 新增使用 HP BIOS 配置实用程序 (BCU) 查询 DriveLock 设置的功能。
- 在 F10 设置界面中提供独立的管理员和用户 DriveLock 密码。
- 添加了隐藏热键,包括 Fn + E 代表插入,Fn + W 代表暂停。
- 提供了 Sure View Gen 2 显示面板的支持。
- 增强了默认的 Sure View 亮度设置。
- 将 AMD Picasso 芯片参考代码更新至 1.0.0.9 版。

- 包括下列固件:

EC/SIO 固件,59.14.00 版
Cypress PD 固件,7.9.0 版
PSP 固件,0.8.4.59 版
AMD vBIOS,BRT48929.001 (Picasso) 版
AMD vBIOS,BRT48930.001 (Picasso RV2) 版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2.8.0.0.0 版
PXE Option ROM,2.66 版
PXE UEFI 驱动程序,2.045 版
版本:
01.10.01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提供“HP 风扇控制优化”,这样可减轻典型系统使用期间遇到的风扇噪音。
- 包括下列固件:

EC/SIO 固件,59.16.00 版
Cypress PD 固件,7.9.0 版
PSP 固件,0.8.4.59 版
AMD vBIOS,BRT48929.001 (Picasso) 版
AMD vBIOS,BRT48930.001 (Picasso RV2) 版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2.8.0.0.0 版
PXE Option ROM,2.66 版
PXE UEFI 驱动程序,2.045 版
版本:
01.11.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以下问题:系统从睡眠 (S4) 模式恢复,然后使用 USB Type-C 电缆带电插入 E27d/E24d G4 扩展坞显示器后,系统意外显示消息“PC 无法充电”。
- 解决了以下问题:在启用自动 DriveLock 的情况下,已重新启动多次的系统上意外显示“输入当前 DriveLock 密码”消息。
- 解决了以下问题:在删除 BIOS 管理员密码后,自动 DriveLock 选项已启用但呈灰色。
- 解决了从恢复分区(而不是 EFI 分区)更新系统固件的问题。
- 解决了以下问题:在主密码与 BIOS 管理员密码强制匹配的情况下,硬盘驱动器继续提示输入 DriveLock 密码。
- 解决了已启用自动 DriveLock 选项的硬盘驱动器上出现的问题,即在将硬盘驱动器装入其他系统后,无法启用自动 DriveLock,并且其他系统禁用了自动 DriveLock 选项。
- 解决了使用 NVMe SSD 的系统的问题,即在 F10 菜单中设置了 BIOS 管理员密码后,无法启用自动 DriveLock 选项。
- 解决了以下问题:在计划更新检查失败时,系统不会提示使用 BIOS 管理员和 POST 开机密码选项执行开机身份验证。
- 修复了间歇性问题;在将系统连接到 AC 适配器后,当电池处于运输模式状态并且过早按下电源按钮(5 秒钟内)时,该问题会导致系统意外关闭。
- 解决了连接到 HP USB-C 旅行集线器 G2 的系统出现的问题,即,使用直流电源(电池)运行的系统在夜间处于空闲状态时,电池图标显示错误符号(黄色感叹号)。
- 解决了以下问题:当系统通过套管或 USB-C 适配器连接到交流电源时,HP USB-C 笔记本移动电源无法正常充电。
- 解决了在固件更新过程中系统于 100% 管理引擎更新界面上仍然存在的问题。
- 解决了以下问题:当语言更改为非英语语言且物理存在接口禁用时,某些文字被截断或损坏。
- 解决了以下问题:在 F10 设置界面中启用自动 DriveLock 后,无法触发系统固件更新。
- 解决了以下问题:触摸屏键盘更改为另一种语言后,F10 设置界面中输出错误字符。
- 解决了以下问题:在运行网络连接检查测试后,使用传统模式下的 F10 设置界面更新 BIOS 时,系统在出现网络 BIOS 更新界面时停止运行(挂起)。
- 解决了连接至 65W USB-C 薄型旅行电源适配器的系统出现的问题,其中系统显示一条消息,表示系统需要连接到更高容量的电源适配器。
- 解决了正在使用电池电源供电并连接至 HP Elite USB-C 多端口集线器的系统出现的问题:未检测到该集线器,并且系统从睡眠 (S3) 状态恢复后,集线器上的状态指示灯闪烁。- 将标准的通用唯一标识符 (UUID) 格式添加到 F1/F10/公共 WMI 接口。
- 更改了 BIOS 设置中 HP 电池健康管理器的默认设置,从“最大程度延长电池使用时间”更改为“让 HP 管理电池的健康状况”。新的默认设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使用情况动态更改系统为电池充电的方式,以实现最佳的电池健康状况。
- 增加了对 OPAL SED NVMe SSD 的 DriveLock 密码功能的支持。

- 包括下列固件:

EC/SIO 固件,59.19.00 版
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7.9.0 版
PSP 固件,0.8.4.59 版
AMD vBIOS,BRT48929.001 (Picasso) 版
AMD vBIOS,BRT48930.001 (Picasso RV2) 版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2.8.0.0.0 版
PXE Option ROM,2.66 版
PXE UEFI 驱动程序,2.045 版
版本:
01.12.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将语言设置更改为非英语语言时“物理存在接口”显示文本不完整的问题。
- 解决了在恢复分区中创建 EFI 文件夹时导致系统停止运行的问题。
- 解决了将语言设置更改为非英语语言时“物理存在接口”无法被禁用的问题。
- 解决了在第三方加密软件创建启动条目时,删除原始启动条目的问题。
- 解决了以下问题:在删除 BIOS 管理员密码后,自动 DriveLock 选项已启用但呈灰色。
- 解决了“在通过 F10 设置界面安排 BIOS 更新后,系统无法正常启动,并将此 BIOS 推迟更新,直至选择下一次重新启动”的问题。- 解决了安全漏洞 CVE-2020-12890。
- 解决了安全漏洞 CVE-2020-8672。
- 在 F10 设置界面中添加了“局域网唤醒开机密码策略”功能。
- 在 F10 设置界面中添加了“允许用户修改开机密码”功能。
- 将 AMD Raven Ridge Agesa 参考代码更新至版本 1.0.0.B。

- 包括下列固件:
EC/SIO 固件,59.1A.00 版
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7.9.0 版
AMD Legacy vBIOS,BRT48929.001 版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2.4.0.0.0 版
PXE Option ROM,2.66 版
PXE UEFI 驱动程序,2.040 版
版本:
01.14.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将显示屏更改为非英语语言时无法正确执行安全擦除的问题。
- 解决了在连续按下功能键 F1 到 F5 后再按某些字母(如 Q、W 或 E)时激活 Windows 热键功能的问题。
- 解决了在 Excel 中 Shift+F11 热键组合无法插入新电子表格的问题。
- 解决了无法通过选项“从 USB 设备还原当前设置”更改启动顺序优先级的问题。
- 解决了 HP 诊断工具中某些日语字符显示不正确的问题。
- 解决了项目 UUID(标准格式)无法正确翻译为非英语语言的问题。
- 解决了导致系统意外进入休眠状态的问题。- 添加了公共 WMI 支持,以通过第三方软件获取电池信息。

- 包括下列固件:
EC/SIO 固件,版本 59.1C.00
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
AMD Legacy vBIOS,BRT48929.001 版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2.8.0.0.0 版
PXE Option ROM,2.66 版
PXE UEFI 驱动程序,2.045 版
版本:
01.15.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以下问题:如果将 HP Thunderbolt 扩展坞 G2 连接到系统,系统无法恢复复制设置。
- 解决了 Absolute Persistence 模块在系统上永久禁用时 Computrace 测量 PRC04 中的对象的问题。
- 将 HP Sure Run Agent 更新至版本 2.0.24.1,以增强兼容性和稳定性。
- 解决了在启用“Sure Start BIOS 设置保护”的情况下系统意外弹出“HP Sure start Recovery”屏幕的问题。- 包括下列固件:
EC/SIO 固件,版本 59.1D.00
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
AMD Legacy vBIOS,BRT48929.001 版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2.8.0.0.0 版
PXE Option ROM,2.66 版
PXE UEFI 驱动程序,2.045 版
版本:
01.16.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通过自定义 URL 从 F10 设置界面更新时系统无法回滚至较旧的 BIOS 版本的问题。
- 解决了启用“开机密码”后弹出“安全设备错误”消息的问题。"
- 解决了在 F10 中将 UEFI 启动更改为传统启动时系统启动至黑屏的问题。- 将 AMD Picasso Agesa 参考代码更新至 1.0.0.C。
- 将 AMD Raven Agesa 参考代码更新至 1.1.0.C。
-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0-12293、CVE-2020-12294、CVE-2020-12295、CVE-2020-12296、CVE-2020-12291、CVE-2020-12292、CVE-2020-12290、CVE-2020-12288 和 CVE-2020-12289。
- 用于解决以下安全漏洞的增强功能:CVE-2020-8703、CVE-2020-8704、CVE-2020-24506 和 CVE-2020-24507。
- 用于解决以下安全漏洞的增强功能:CVE-2020-24512、CVE-2020-24511。
- 用于解决以下安全漏洞的增强功能:CVE-2020-24512、CVE-2020-24511。
- 在 F10 设置界面中添加了“启动 UEFI 期间设置 IPv6”功能,这使用户可以在预启动阶段禁用 IPv6。
- 为外部网络设备添加了对保持“启动顺序永久配置”的支持。
- 通过 Windows Update 支持相机和触控板固件更新。

- 包括下列固件:
EC/SIO 固件,版本 59.1D.00
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
AMD Legacy vBIOS,BRT48929.001 版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2.8.0.0.0 版
PXE Option ROM,2.66 版
PXE UEFI 驱动程序,2.045 版
版本:
01.17.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在 F10 菜单中将语言设置更改为非英语语言时,某些 BIOS 设置或帮助消息显示不完整的问题。
- 解决了在启用“Sure Admin”的系统上使用“将安全设置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恢复默认值后,开机密码无法清除的问题。
- 解决了启用“开机验证”后,在用户帐户名超过 11 个字符时会显示错误消息的问题。
- 解决了 CTRL+ALT+Insert 组合键在 Fn 解锁模式下无法工作的问题。
- 解决了 HP 固件更新和恢复工具中,当前版本和新版本编号颠倒的问题。
- 解决了在 F10 菜单中将 UEFI 启动更改为传统启动后,系统启动至黑屏的问题。- 将 Realtek USB UEFI PXE 驱动程序更新至了版本 2.035,以增强稳定性和兼容性。
- 更新了在 F10 设置设置了“最大程度改善电池健康状况”并且电池已充满电时将会显示的电池电量图标。
- 将 AMD PicassoPI-FP5 Agesa 参考代码更新至 1.0.0.CB_PatchC。

- 包括下列固件: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2.8.0.0.0 版
AMD Legacy vBIOS,BRT48929.001 版
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
EC/SIO 固件,版本 59.1E.00
PXE Option ROM,2.66 版
PXE UEFI 驱动程序,2.045 版
版本:
01.18.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远程 HP PC 诊断执行物理存在界面继续意外显示的问题。
- 解决了 Bitlocker 无法在特定网络配置下联网正确解锁的间歇性问题。- 包括以下固件: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版本 2.8.0.0.0
AMD Legacy vBIOS,版本 BRT48929.001
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
EC/SIO 固件,版本 59.1E.00
PXE Option ROM,版本 2.66
PXE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2.045
版本:
01.19.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在 BIOS 中配置“最大程度改善电池健康状况”时出现电池容量错误的问题。-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1-39297、CVE-2021-39299、CVE-2021-39300 和 CVE-2021-39301。- 包含以下固件:AMD GOP EFI 驱动程序,版本 2.8.0.0.0;AMD Legacy vBIOS,版本 BRT48929.001;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EC/SIO 固件,版本 59.1E.00;PXE Option ROM,版本 2.66;PXE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2.045
版本:
01.20.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0-12944、CVE-2020-12951、CVE-2021-26312、CVE-2021-26361、CVE-2021-26362、CVE-2021-26366、CVE-2021-26367、CVE-2021-26368、CVE-2021-26369、CVE-2021-26373、CVE-2021-26381、CVE-2021-26386、CVE-2021-26388、CVE-2021-26390、CVE-2021-39298。-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1-33123、CVE-2021-33124。-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1-33159、CVE-2022-0004。-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2-23924、CVE-2022-23925、CVE-2022-23926、CVE-2022-23927、CVE-2022-23928、CVE-2022-23929、CVE-2022-23930、CVE-2022-23931、CVE-2022-23932、CVE-2022-23933、CVE-2022-23934。-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2-23953、CVE-2022-23954、CVE-2022-23955、CVE-2022-23956、CVE-2022-23957、CVE-2022-23958。-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2-0005、CVE-2022-21125、CVE-2022-21123、CVE-2022-21127、CVE-2022-21151、CVE-2022-21166。- 为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 WLAN 5.15-5.35 GHz 波段上的 Intel WLAN AX201 802.11ax 提供支持。- 提高摄像头明暗处理的稳定性,从而改善色彩一致性。- 包括以下固件:AMD GOP EFI 驱动程序,版本 2.8.0.0.0;AMD Legacy vBIOS,版本 BRT48929.001;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EC/SIO 固件,版本 59.1E.00;PXE Option ROM,版本 2.66;PXE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2.045
版本:
01.21.01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2-31635、CVE-2022-31636、CVE-2022-31637、CVE-2022-31638、CVE-2022-31639。-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2-31640、CVE-2022-31641、CVE-2022-31642。-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2-27537、CVE-2022-31644、CVE-2022-31645、CVE-2022-31646。- 改进了运行 HP Sure Recover 时的连接稳定性。- 包括以下固件:AMD GOP EFI 驱动程序,版本 2.8.0.0.0;AMD Legacy vBIOS,版本 BRT48929.001;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EC/SIO 固件,版本 59.1E.00;PXE Option ROM,版本 2.66;PXE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2.045
版本:
01.22.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相机中的图像显示为粉色或紫色色调的问题。- 解决了禁用 USB 传统端口充电时无法识别与 USB-C 端口连接的设备的问题。-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1-3808 和 CVE-2021-3809。-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0-12930、CVE-2021-26316、CVE-2021-26392 和 CVE-2021-26393。-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2-27538。- 将基本 HP PC Hardware Diagnostics 实用程序更新至版本 2.3.0.0。- 包括以下固件:AMD GOP EFI 驱动程序,版本 2.8.0.0.0;AMD Legacy vBIOS,版本 BRT48929.001;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EC/SIO 固件,版本 59.1E.00;PXE Option ROM,版本 2.66;PXE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2.045
版本:
01.23.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当密码长度低于“密码最小长度”时,BIOS 管理员密码或 Power-On Password 被接受的问题。-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0-12930、CVE-2022-27539、CVE-2021-26316、CVE-2021-26346、CVE-2021-26391、CVE-2021-26392 和 CVE-2022-27541。-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2-43777。-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2-43778。- 将基本 HP 电脑硬件诊断实用程序更新至版本 2.3.1.0。- 包括以下固件:AMD GOP EFI 驱动程序,版本 2.8.0.0.0;AMD Legacy vBIOS,版本 BRT48929.001;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EC/SIO 固件,版本 59.1E.00;PXE Option ROM,版本 2.66;PXE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2.045
版本:
01.24.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安全漏洞 CVE-2022-3602 和 CVE-2022-3786。- 解决安全漏洞 CVE-2021-26354、CVE-2021-26365 和 CVE-2021-26371。- 解决安全漏洞 CVE-2021-26392、CVE-2021-26393 和 CVE-2021-26406。- 解决安全漏洞 CVE-2021-46749、CVE-2021-46753 和 CVE-2021-46754。- 解决安全漏洞 CVE-2021-46756 和 CVE-2021-46759。- 支持将 POST 错误代码映射到相应的支持文档的功能。- 在 BIOS 设置菜单中添加对扩展 DHCP 超时的支持。- 包括以下固件:AMD GOP EFI 驱动程序,版本 2.8.0.0.0;AMD Legacy vBIOS,版本 BRT48929.001;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EC/SIO 固件,版本 59.1E.00;PXE Option ROM,版本 2.66;PXE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2.045
版本:
01.25.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 解决了以下安全漏洞:CVE-2023-20555。
- 将 TPM Wifi 驱动程序更新至版本 02.02.3776.00。

- 包括以下固件: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版本 2.8.0.0.0
AMD Legacy vBIOS,版本 BRT48929.001
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
EC/SIO 固件,版本 59.1E.00
PXE Option ROM,版本 2.66
PXE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2.045
版本:
01.26.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注意:惠普强烈建议更新系统 BIOS,以解决 HP Sure Start 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可能会导致某些设备在启动时遇到安全启动错误。

- 包括以下固件: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版本 2.8.0.0.0
AMD Legacy vBIOS,版本 BRT48929.001
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
EC/SIO 固件,版本 59.1E.00
PXE Option ROM,版本 2.66
PXE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2.045
版本:
01.27.00 Rev.A
在此版本中修复: 注意:HP 强烈建议更新系统 BIOS,以解决 HP Sure Start 的潜在问题,该问题会导致某些设备在启动时遇到安全启动错误。

- 包括以下固件:
AMD GOP EFI 驱动程序,版本 2.8.0.0.0
AMD Legacy vBIOS,版本 BRT48929.001
Cypress 电源传输 (PD) 固件,版本 7.10.0
EC/SIO 固件,版本 59.1E.00
PXE Option ROM,版本 2.66
PXE UEFI 驱动程序,版本 2.045
版本
发布日期
文件大小
01.01.01 Rev.A
May 7, 2019
下载
下载
01.02.00 Rev.A
Jul 22, 2019
下载
下载
01.09.00 Rev.A
Oct 22, 2019
下载
下载
01.10.00 Rev.A
Feb 10, 2020
下载
下载
01.10.01 Rev.A
Mar 11, 2020
下载
下载
01.11.00 Rev.A
May 8, 2020
下载
下载
01.12.00 Rev.A
Aug 26, 2020
下载
下载
01.14.00 Rev.A
Nov 6, 2020
下载
下载
01.15.00 Rev.A
Jan 29, 2021
下载
下载
01.16.00 Rev.A
May 31, 2021
下载
下载
01.17.00 Rev.A
Sep 3, 2021
下载
下载
01.18.00 Rev.A
Dec 17, 2021
下载
下载
01.19.00 Rev.A
Jan 27, 2022
下载
下载
01.20.00 Rev.A
Apr 29, 2022
下载
下载
01.21.01 Rev.A
Aug 15, 2022
下载
下载
01.22.00 Rev.A
Nov 8, 2022
下载
下载
01.23.00 Rev.A
Feb 14, 2023
下载
下载
01.24.00 Rev.A
Apr 28, 2023
下载
下载
01.25.00 Rev.A
Aug 4, 2023
下载
下载
01.26.00 Rev.A
Dec 5, 2023
下载
下载
01.27.00 Rev.A
Mar 18, 2024
下载
下载
国家/地区:Flag中国
关于我们
联系 HP
人才招聘
投资者关系
可持续性发展
新闻中心
车库
购买方式
在线商店
致电 HP 代表
查找经销商
支持
下载驱动程序
支持和故障排除
社区
注册产品
服务中心地址查询
保修查询
HP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门户网站
开发人员
保持互联

召回| 产品回收| 可及性| 隐私| 使用条款| Cookie 与广告支持| 沪ICP备15039448号| 电子营业执照
©2024 HP Development Company, L.P. 本文所载信息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给予反馈

https://support.hp.com/cn-zh/drivers

HP ProBook 445R G6

https://support.hp.com/cn-zh/drivers/hp-probook-445r-g6-notebook-pc/26575216

BIOS (1)

HP BIOS 和系统固件 (R79) System Software Manager
01.28.00 Rev.A
2024年6月11日

查看所有详细信息

https://support.hp.com/cn-zh/drivers/swdetails/hp-probook-445r-g6-notebook-pc/26575216/swItemId/ob-330884-1

修订历史记录

网友:
还是好人多

网友B:
问答悬赏,很少见到有人真的打赏,只是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答悬赏,很少见到有人真的打赏,只是问

绝大多数坛友也不在乎这个打赏,都是乐于助人的好同志

网友C:
希望好人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答悬赏,很少见到有人真的打赏,只是问

好几个十万个为什么的  全是水贴  众多坛友还一本正经的回答 殊不知都是没有用的  每天都发好几个问帖  哪来那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 HP 支持
登录

感谢提供详细的下载方法,而且所有版本都齐全,都能正常下载,因hp官方bios限制01.14.00版本后的不能降级,只能回滚到此版本,此版本及之后的版本都得益于坛友提供的方法,差不多都下载试过,都能正常u盘刷,不过已经能测试出这台笔记本的情况是我判断错误,原以为是bios版本太新造成的问题,以为刷回老版本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还是不能解决,说明故障与bios无关,此情况属于疑难杂症,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详细故障现象有空再发贴悬赏请教众坛友。
再次感谢坛友提供帮助!!!

网友:
我有,就是不知道怎么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自行下载,记得回复~

01.01.01:https://ftp.hp.com/pub/softpaq/sp96001-96500/sp96168.exe

抱歉!虽未选择坛友答案为最佳答案,还是要感谢坛友热心回答,聊表心意,再次感谢!

楼主:
已经测试了不关BIOS的事,详细故障情况有空再另外发贴悬赏请教众坛友。
不需要提供BIOS文件和下载链接、方法了,不用发邮箱了,此贴悬赏结束。
再次感谢各位坛友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虽未选择坛友答案为最佳答案,还是要感谢坛友热心回答,聊表心意,再次感谢! ...

以后LZ发起悬赏,文字描述应该更精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好人越来越多

谢谢周先生。  一个好的平台的确需要众人拾薪

网友:
恭喜祝贺楼主解决问题,不得不说网络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