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YI路照明非充电式照明台灯

楼主(2024-08-22):
YI路照明非充电式照明台灯
底座,大面积泡棉

照明灯

摸索着直接拆,结果仅有两颗螺丝。

DC座没有问题。

触摸电路也很简洁,仅有的芯片。

复原。

缺点就是DC电源不适配,稍微碰一下线就会闪灯。

网友A:
灯珠太少感觉功率到不了7W就是真的到7W了估计也发热严重,还不如以前捡漏的得力台灯

网友:
楼主不去“修”人,尽修电子电路。

网友:
同款,已改内置锂电

网友:
看着功率不大

网友:
利用壳子改锂电……

网友:
好像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太少感觉功率到不了7W就是真的到7W了估计也发热严重,还不如以前捡漏的得力台灯 ...

破医院为了省钱,不舍得买好的灯,其选拔选选了便宜货,当然,也不好用。

网友:
功率不大也省电,可以考虑加锂电池的

网友:
加电池,改移动可用,空间应该是有的

网友:
结构比较简单,内部还是可以有DIY的空间

网友:
看书写字俺还用老灯泡,GE乳白蘑菇泡,就是热费电

网友:
我有一个相似的, 自己换了个充电头

网友:
得到半斤铁还挺值的

网友:
总闪,还是接触不良。

网友:
看起来有点简陋啊

网友:
电路简单不复杂,插电使用不需要担心维护电池补电

网友:
换个dc头或者改typec,原配的dc头应该不是音叉结构的5.5*2.5,

网友:
是触摸开关可调亮度吧

网友:
这种透明灯罩的台灯不是很好,点亮后重影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