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20年前的古董怀旧主机

楼主(2024-08-22):
昨天翻出这台旧主机。
20年前的主力。
Asus A7N8X   sempron2800+ cpu是用移动版假冒的。
我改成降压1.25V  200*7=1.4G 运行。
里面最古老的是 火球EX 6.4G 硬盘,不分区,安装系统开机用。
显卡是2000年的leadtek S320II
手里还有1999年的 rage128pro
9550 花屏了。
怀旧使用,安装win98
瘟疫期间要按压南桥反复尝试才能开机。
昨天把机箱放倒使用,顺利开机。
当年曾把  broodwar 里面的文件用工具打开,把单人游戏的三个种族的任务从其中取出存盘。
好处是可以用sraredit编辑修改任务。自己编辑设计游戏任务玩。
win98下变速齿轮加速后飞速。可以节约时间。

楼主:
关于cpu,看我以前发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324-1-1.html

楼主:
cpu我是1.25V 运行,确实发热量不大。
玩星际,最后是变速齿轮加速,全部scv采矿,手摸cpu散热片,根部都不热。
发热大的cpu,摸散热片根部热,但是散热片其它部分不热。

网友:
确实怀旧了

网友:
20年前80G都已经是主流了

网友:
唉,都是青春啊,还是AGP显卡

网友:
火球啊,好古早

楼主:
这个是假冒的,倍频不锁,06年出现在市场上,国内当时有文章报道,但是作者搞错了。他说是athlon mp 假冒。其实不是。
是用Geode NX,假冒的,这玩意前身是Geode NX 1750,1.4G。
桌面型socket a,L6、L8都是没有切割的,这个是切割的。
L11  进行了修改,改为CCCXX,桌面型默认电压就是1.775V.这是奸商犯错误的地方。
Geode NX采用thoroughbred核心,就是athlon k7 低压版。
为amd 为嵌入式低功耗用户提供的产品。非常小众。
2010年asus 推出过一款Eee PC,用的就是这个。配合sis741GX 功耗也不低。
所以有奸商改动后作为sempron卖出
我是设置为1.225V,实际主板偷加电压,1.25V左右。
能够200*7=1400MHz 运行,Geode NX 1750 默认就是这个频率,不过是  133*10.5 的设置。
这是最低允许电压,再低就开不了机了。

当年是手里的barton,用久了不稳定死机。后来换这个u来玩,发现是假冒cpu
倍频可以调节。

楼主:
假冒的桌面型cpu!
L6和L8 有切割,这是移动型cpu的特性。倍频不锁因为要powernow!,运行时降压降低倍频节能。就L6和L8痕迹而言,是geode nx 1750,只需要改L11调整电压就是了,接口仍是socket a,不用改。
奸商造假也要考虑成本和难度、工作量。
这玩意是低压版Thoroughbred核心,超频能力不错。不过功耗就大了。
geode nx 1750   1400MHz  @1.25v  TDP=25W
而 geode nx 1500,  1000MHz@1.0V  TDP=9W。
论性能,1G的k7 Thoroughbred 比 cyrix media GX性能强得多。
K7毕竟3条乱序执行整数流水线,浮点也是3条线3个数据端口。性能高于 pentium 3。
cyrix media GX  只是pentium 级别水平。
geode nx 1750 卖不动,干脆改成市场上出货量最大的桌面型,赶在K8普及前清货,回笼资金。

有个jp 网站,对于 k7 超频资料齐全,对主板动手术都有。好久没去过了。

网友:
玩黑猴子,看看能冒烟不

网友A:
98上居然还能运行aida64

网友:
过于古董了

网友:
手中好像还有一根支持845主板的内存条,P4 1.7CPU

网友:
我也还有套P4 2.4C+升技主板+2GDDR400内存,开机要1分钟时间才滴的一声启动,进系统后用起来到是还算快。这个主板有点意思的,可以用IDE接口的硬盘,也可以SATA硬盘,接口还算丰富。最近4-5年没开机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上居然还能运行aida64

手里aida64是 2019年下载的。
最新版本没有下载测试。

网友:
好东西,作为青春的纪念品,继续留着吧。

网友:
这个真够老的

网友:
2800+是2005年的吧,当年杂志上常见,一直没买成,那时候在用C733超1100,后来是图赛1.2断针加压上1.6,等到2008年买了5000+

Rage128 2003年买过一张二手的,100元,品牌太阳花……2004就卖了,换了一张无牌GF2 MX400,这张无牌卡似乎还在家里某个角落,但Rage128更有收藏价值,要是当时没卖现在就有古董了

硬盘。。。我2000年第一块426MB,应该是康纳的,为了腾空间装游戏,把Win98里面没有图标的那种文件全部删了个遍,整个系统变成无字天书。。。。

网友:
现在似乎一点用都没有了。

网友:
确实老 ,现在都没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