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100W的Type C充电器,怎么选

楼主(2024-08-22):
想买个100W的Type C充电器给电烙铁用,在某鱼看了二手单价从20多到100多都有。现在迷茫了,那几十元的100W充电器不知道靠谱不靠谱,都是号称原装正品的。

网友A:
要拆开才知道靠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开才知道靠不靠谱

那要买一个回来拆解,试试水深不深

网友B:
可以这样武断的说,某鱼这样的充电头80%都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武断的说,某鱼这样的充电头80%都是假货

怎么选才能避坑?我就想买个二手正品的,比全新的便宜些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选才能避坑?我就想买个二手正品的,比全新的便宜些可以接受

在官方商城买

网友:
对,官方商城买的品牌的靠谱。就是价格贵些

网友:
有瓦数,协议也要匹配!
快充应急好用,晚上我的手机一直用降一档功率充,对电池寿命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又好又便宜本身就是矛盾的,可遇不可求

网友C:
功率太大的话,Type C充电器给电烙铁用不合适了。只能是专用插头

网友:
100W type c口没协议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武断的说,某鱼这样的充电头80%都是假货

应该95%假货。。。。

网友D:
电烙铁用,找个功率大点的24v就可以了把?,不一定要100W的Type C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太大的话,Type C充电器给电烙铁用不合适了。只能是专用插头

前段时间买的一个便携式的100W电烙铁用Type C接口供电,支持快充协议。所以要找类似的充电器。如果专用插头的话,要怎么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烙铁用,找个功率大点的24v就可以了把?,不一定要100W的Type C充电器吧?

那个便携式电烙铁最大支持电压20V,Type C口的,支持充电器的快充协议。所以想找一个这样的充电头。而且买这个便携式的就是要方便,大功率的变压器可能没那么方便。

网友E:
快充容易造成接口、充电电路、电池损坏,自己斟酌

网友:
我买东西一直遵循一个道理,混网络的傻子几乎没有,一分钱一分货从不存侥幸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充容易造成接口、充电电路、电池损坏,自己斟酌

如果手机的话,能用慢充就用慢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手机的话,能用慢充就用慢充?

是啊,什么手机是用慢充一晚上还充不好的呢?
快充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什么手机是用慢充一晚上还充不好的呢?
快充少用

习惯快充了,看来为了手机电池寿命要改掉这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