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120G的固态为啥开卡后成了56G

楼主(2024-08-22):
这个是跑完RDT后的结果 三颗闪存颗粒 第一颗12个坏块 第二颗15个坏块 第三颗6个坏块 不应该开卡后只有56G

初始无效区块就是坏块的意思吧才14个了

三个闪存颗粒  29F32B2ALCMG2   查了下每颗32G  总共120GB怎么来的

网友:
待大佬解答!!

网友A:
缺了一个CE吧, 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了一个CE吧, 芯片有问题

就三个颗粒 29F32B2ALCMG2

网友:
老生常谈的话题,Intel  L06b制程的颗粒,可以转化为TLC模式,也就是变成B0KB制程,容量是L06b的1.5倍,
所以:32*3*1.5=144G,开120G不是绰绰有余吗?选择固件时候,选带B0KB字样的就行

网友:
颗粒那里点自动会出来三个 选那个L06B_B0KB

网友B:
120G是b0kb的tlc模式下,直接开l06b的mlc模式应该是96G,楼主可以手动定容开一下,自动的话确实容易直接开出来6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G是b0kb的tlc模式下,直接开l06b的mlc模式应该是96G,楼主可以手动定容开一下,自动的话确实容易直接开 ...

按照6楼说的已经开出110多G的容量了 能用多长时间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