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GPT分区的启动分区ESP启动文件问题

楼主(2024-08-22):
DiskGenius分好GPT分区是不是ESP分区已经有了启动文件了?还是需要安装系统的时候系统给ESP分区复制的启动文件。

网友:
没有esp分区开不了机,磁盘管理看不见的

网友A:
esp是uefi启动的引导分区 一般为fat/fat32
dg分区后他只是一个空的分区 你需要在安装系统后建立引导
bcdboot <系统盘>:\Windows /s <引导盘符> /f UEFI
或者使用带引导修复的系统安装工具

网友B:
刚分区当然是空的,后面正常安装系统会自动往esp分区写入引导文件的,如果是GHOST系统过来用再引导修复工具修复就行了

网友:
把这个分区理解成只放引导信息的专属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分区当然是空的,后面正常安装系统会自动往esp分区写入引导文件的,如果是GHOST系统过来用再引导修复工具 ...

这个回复比较靠谱

网友:
ESP分区默认是空的,需要你自己拷贝EFI(Windows会拷贝自己的bootloader,Linux则是GRUB)

网友:
DG分区之后都是空的。如果你是Ghost系统就要手动引导系统 或者 用软件引导系统;如果你是安装安装版系统的话,选择好盘符,安装的时候自动写入引导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是uefi启动的引导分区 一般为fat/fat32
dg分区后他只是一个空的分区 你需要在安装系统后建立引导
bcdb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