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假管子害死人

楼主(2024-08-22):
上次改装了长城的ATX-300P4-PFC电源,后面把不小心把J13009-2开关管给烧了,下面就是在*宝上买的号称全新正品的J13009-2开关管,安装上去以后不带大负载没事,0.4A以内可以,接个小灯泡立马就炸了,开始以为是电路有问题,辅助电源的电压只有11.6V,想着是不是电压不够,导致驱动不足,于是又把辅助电源的电压提升到了20V,结果还是一样,于是又是一通查找,把该换的全换了,什么驱动管、吸峰电容等等,换了好多,结果还是一样烧开关管,弄得我都找不着北了,不想再修它了。后面把烧掉的J13009-2弄开一看,里面的芯片非常小,心想这肯定是买到假货了,这个型号是J13009-2 中间的型号是H23,这型号肯定是假的了。

后面又找到中间标号为E23的E13009-2,把这个换上以后就没问题了,可以带负载了,大家以后要注意,有时不小心买到假货可就麻烦了,既浪费金钱更是要浪费你大量时间去做无用功。

网友:
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

网友A:
在质量比较好的荧光灯电子镇流器里可以拆到这类管子,比买的新品好用。

网友B:
现在我们国家可以成为假货国。

网友C:
我从来都是优先考虑立创商城的,在这上面买元件基本上都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都是优先考虑立创商城的,在这上面买元件基本上都靠谱:

这里面的价格怎么?比*宝要贵还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质量比较好的荧光灯电子镇流器里可以拆到这类管子,比买的新品好用。

就是功率小了点,以后还是买二手的拆机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们国家可以成为假货国。

其实我也想不明白,这都是高科技的东东,为什么要生产这样的垃圾,其意义何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的价格怎么?比*宝要贵还是差不多?

淘宝有些五毛钱一个的我反而不太敢买呢

网友:
我修吸尘器买可控硅,换上去不到1分钟就坏了。在三家店买了3次,都是假货。后来从电动工具上拆了一颗,换上完美解决。期间还以为其他周围部件有问题,也买了七七八八的换上。害人不浅。

网友:
假货宝就是这样,买了几次LED驱动芯片,换上后怎么修都不行,后来拆旧芯片换上好了

网友:
拆机管比较可靠

网友:
的确是这样,但是如何能够有效防范呢

楼主:
今天又买了一些拆机大块头的13009看质量怎么样

网友D:
可以从功率大的电子镇流器里边拆,只要测试正常就是好的。

网友:
价格竞争害死所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从功率大的电子镇流器里边拆,只要测试正常就是好的。

最大好像用到13005吧,还是不够大

网友E:
假 货宝——这个盛名可不是白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 货宝——这个盛名可不是白叫的……

怎么说呢,我一开始也没想到这东西也有假货,毕竟这玩意一般人他生产不出来啊,技术门槛都这么高了,为什么不生产好产品呢,你都投入那么多了为什么只想着做一次性生意啊,真是搞不懂啊。

网友:
淘宝你敢买新品?很可能踩雷。买拆机的还好些。最好海鲜买料板。